大家发表一下意见,100米竞速谁会拿冠军。

楼主(2015-11-27):
各种空心杯玩具飞机四轴六轴,各种穿越机包括210,250等,各种型号电直,油直包括250,450,550......,还有固定翼一起比赛飞100米,(关键:螺旋桨是从静止状态开始的)谁能得冠军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涵道机

网友:
额,,我觉得楼主的规则漏洞太大,没法比。首席竞速比的地速还是空速?100米是直线还是折返?是垂直方向100米还是水平方向100米?螺旋桨转,直机缓启动就10秒没了,不用螺旋桨的飞机就不让比了?不把无动力放眼里啊。
我是分割线~~~~~~~~~~~~~~~~~~~~~~~~~~~~~~~~~~~~~~~~~~~~~~~~~~~~~~~~~
然后正经的看一下,直机竞速赛现有的成绩在300km每小时左右,带动力的固定翼例如f5b(油动竞速滑翔机)的成绩也在300左右,而其其他例如f5d,3b的竞速科目大多都是绕标竞速,成绩也都差不多。然后说道动力这事儿,,火箭助推的话,我们现有常规的模型火箭发动机可以6秒垂直助推一架1m翼展滑翔机200米,,时速换算下?说赖皮?呢就干脆无动力吧,看看下面视频http://www.tudou.com/v/fRB3350rzW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水平方向100米的距离,不折返,就像人类的百米赛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方向100米的距离,不折返,就像人类的百米赛跑。

必然是涵道固定翼。。。搜一下50mm涵道。。。某宝有个不错的竞速三角翼

50mm涵道,兼顾了超低重量(加速快)和超快速度(涵道不是开玩笑的)

直机如果预转以后和固定翼有的一拼,但是如果从静止开始。。。那就亏大发了,还没启动好固定翼已经窜出去半程了。。

楼主:
空心杯电机小四轴提速也是相当快的,估计在5秒之内。

网友A:
穿越小四轴可能性最大,毕竟体积重量小,动力又大,100米比的就是瞬间加速

网友:
穿越小四轴确实挺快 关键是启动快, 如果直升机 可以先启动的话  也说不准  估计三四秒都嫌多  这个太难  坐等大神吧

楼主:
要是有这样的比赛大家会参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