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问题

楼主(2015-11-28):
在MissionPlanner软件上调试pixhawk飞控。正常解锁后出现两个问题:1.遥控四个方向打到底,2秒后出现crash :disarming,电机停转,自动上锁。2.机身倾斜45度以上也出现crash :disarming,电机停转,自动上锁。清大神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正确的逻辑;最新固件用了这种逻辑,意思是说你打摇杆后  飞机没有响应你的控制,电机就会停转;你可以试一下 向右打横滚  然后手把飞机左侧抬起来   看看电机还会不会停转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正确的逻辑;最新固件用了这种逻辑,意思是说你打摇杆后  飞机没有响应你的控制,电机就会 ...

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感谢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