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白D10能改油门回中吗?

楼主(2015-11-28):
如题,入了V2的飞控!想给遥控改为回中更好些!用的白D10左手油门!请问有朋友改过吗!能改还是不能改?还是不好改?这个控用的人也多吧有人改过吗??先谢谢了!!

楼主:
已经解决!花坑你设计的太好了!居然一颗螺丝拧松油门就变成就从不回中直接变回中了!

网友:
帅的人早已改回中

网友A:
想问下油门回中有什么好处?

网友B:
意思两边都可以同时改成回中或者不回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两边都可以同时改成回中或者不回中啊!!

两边都可以改!一个螺丝拧送就变成回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油门回中有什么好处?

用大疆飞控油门回中很好操作!油门中位电机怠速,再往上拉机器起飞,一松油门回中飞机悬停,

网友:
这个不错,天九的我看了,还得自己加弹簧和那个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可以改!一个螺丝拧送就变成回中了!

那不错啊!

网友C(2016-01-01):
麻烦标示一下 究竟松那个螺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标示一下 究竟松那个螺丝?谢谢

第二图右边那颗没上进去的螺丝就那颗!左右两个摇杆都有这个螺丝,拧出来些就是回中,拧进去就不回中,

网友:
不错,过几天回家改

网友D:
OK 7E也搞定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6-09-04):
引用 网友D:
OK 7E也搞定了,谢谢分享!

7E怎么该回中??
请教

网友(2016-11-06):
改了回中开机的时候要把油门拉下来才能开机吗?

网友:
我在外壳上开了一个小孔,正好能插进去一个很小的螺丝刀,这样回中油门可以随时切换

网友:
这个只适合多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