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求解 天地飞遥控器不会调

楼主(2015-11-28):
我用的是混控,上升和下降没有问题,但左右却是反的?不懂,求哪位大神教一下,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用的是什么混控

楼主:
一直用的都是以前的那个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都是以前的那个三角翼混控

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它现在方向是反的,但上下没反。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模型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手上只有天地飞八,只用过升降舵混空,升降-副翼混空,还有V翼混空,我以前是进去调节里面的大小和正负,总有一种是对的,还有就是换控制杆设置(不过感觉对你没用)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模型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手上只有天地飞八,只用过升降舵混空,升降-副翼混空,还有V翼混空,我 ...

哦,好的,我等会看看,谢谢你了。

网友B:
把舵机两根线换个位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两根线换个位置试试看。

换一下那上下就反了。

网友:
改三角翼混控里面的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两根线换个位置试试看。

这也是醉了,换舵机线……不知道遥控有个叫通道反向的功能吗?

网友:
10楼说的对。通道路反向就好了。把一通的通道反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醉了,换舵机线……不知道遥控有个叫通道反向的功能吗?

纸飞机带学生飞了两年了,碰到过通道正反无法矫正的情况,两个舵机换了个通道就好了。

网友C(2016-01-17):
换舵机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不知道你说1,2通道混控,还是1,6通道混口呢!如果1上,2下的,方向反了。那就调到1下,2上就可以了。

网友:
天地飞多种调发一种是v尾翼调制,如果不对就调换插线,
第2中调制设置里(升降与副翼混空+副翼与升降混空)要设置两个混空如果不对调换插线再不对就设置下反向,反向是%的- +区分 再不行就设置通道反向。天地飞好多中设置发总有一个适合你,实在不行换控。不用谢我请叫我雷锋!新年快乐!

网友(2016-05-01):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看你的模型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手上只有天地飞八,只用过升降舵混空,升降-副翼混空,还有V翼混空,我 ...

什么是换杆控制

网友: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