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是否能用其他电机?求教

楼主(2015-11-28):
最近双十一剁手入了一架亚拓450l,拿来准备用花牌的电机的,结果发现亚拓电机座的孔是2.5的,花牌2221装不上去。能否用其他电机?求解

网友:
可以,只要KV值相近,尺寸合适。

网友A:
有锯侧板的,有换马达座的,也有换马达的,你可以来个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锯侧板的,有换马达座的,也有换马达的,你可以来个扩孔

有点暴力

网友:
个人觉的450 除了电机要用原厂的 其他的都可以用别的  还是推荐你用亚拓电机  不差那100来块

网友B:
剁手的450L应该自带电机啊
原厂的很好用,省电,如果需要暴力的话,直接上蝎子,忽略花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剁手的450L应该自带电机啊
原厂的很好用,省电,如果需要暴力的话,直接上蝎子,忽略花牌就好了。

主要是想用3s的,手头没有6s电池

网友:
花三百块钱买两块男爵1500电池,好像还要不了3百。

网友:
450L不推荐3s, 买6s电池更靠谱
3s电可以用来飞固定翼了,或者2个串联飞500

非得3s的话,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电机座吧,肯定比买马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