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求助

楼主(2015-11-28):
装过x3的模友们,你们对于x3尾拉杆座和尾撑座间隙过大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求教

网友:
換支長一點的螺絲擰上。可以收緊合上。按說明用那螺絲過短。上不緊。

网友:
买这个
ALZRC - GAUI X3 金属水平翼固定座 HX3040AB

网友A:
你用的是 富丽的尾管还是 原厂的。富丽的会粗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 富丽的尾管还是 原厂的。富丽的会粗点。 。。。

原厂的

网友:
正常,拧上就行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是2x5的螺丝
从备用螺丝包里面用2x8的螺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