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500l mz24 gpro陀螺 电调是套装里的 -电机 反方向转动~~~

楼主(2015-11-28):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   我 亚托 500l  mz24  gpro陀螺
不知道为啥  我电机好像是 反方向转动
只带动大齿轮 转

主轴都不转了

遥控器里 有什么设置吗   还是接线不对 ?  还是 gpro 有什么设定不对呢

楼主:
拔掉 gpro和电脑连线  光用遥控器就 不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掉 gpro和电脑连线  光用遥控器就 不转了

电机线接反了

网友A:
电机线换插一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换插一根就好了

不太可能接反啊 我是 按说明书  按颜色接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而且还出现  拔掉gpro的 电脑连线   这姐用遥控器的话   电机就 没反应了

楼主:
我的是 传统接线      graupner的 接收机

gpro通道状态

gpro通道状态

按这个接的

按这个接的

接收机状态(第8通道没有连)

接收机状态(第8通道没有连)

网友:
亚拓的电机和电调的接线都要换接一根线比如将红线和蓝线对调接,我的450L 500L 550L都是这样,不然电机就是反着转的

网友:
就是对调任何两根电机线,线的颜色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
大哥,电机和电调那三根线除了信号线,其他2根线换换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一会儿 换换
那线 老难插了    很紧~~

三根线 不知道 那根er 是  信号线 ?
请帮我看下 我的 遥控器 是不是 有不对的地方呢

通道状态

通道状态

网友B:
电机反转和遥控、接收、陀螺仪没关系,有些电调是可以设置电机方向的,你头像上的550L用的凤凰电调就可以,500L的RCE-BL70G 电调没用过,不知道可不可以,你可以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反转和遥控、接收、陀螺仪没关系,有些电调是可以设置电机方向的,你头像上的550L用的凤凰电调就可以, ...

谢谢  指教  我看了一下  电调  没有数据接口   所以 把电机的 线 对调了

楼主:
谢谢  各位  帮助   问题 解决了

把 电机的  红蓝 线 对调 后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