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飞机做到83g了,怎么办,选无刷做动力吗?

楼主(2015-11-28):
要是以前,83g的飞机,要么多发多桨,
要么只能无刷了,ap05,100多米啊,还要电调,也好几十米啊

现在大家可以多一种选择了,双发单桨减速组,这种减速组其实早就有商品了,不过是用7mm电机的,实际用下来比较不给力。
前一段时间自己试着做了一个2个8520的减速组,实际测试效果还不错,最大可以到100g推力
今天专门为这个减速组做了个飞机试飞:
翼展50cm
起飞83g
88接收机(用板载电调)
飞行效果大家看视频,感觉还可以,动力挺充沛的。
就是觉得飞的不错,人就开始得瑟了,结果报应撞玉米杆子了

楼主:
先前测试减速组推力的帖子在这里: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3292&extra=page%3D1

再上几张飞机照片,能看到减速组

网友A:
好减速组,够劲!
楼主不断创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减速组,够劲!
楼主不断创新,赞!

老前辈热心啊,每次就你顶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前辈热心啊,每次就你顶贴快

好创意,必顶。
好手艺,必顶。
好机,必顶。
好贴,必顶。

网友B:
楼主创意够好,拉力确实大,飞起来确实够劲
麻烦问下,双发8520空心杯并联用88板子直驱?没用电调么?
电池是啥配置呢?我的88接收带一个8520减速组用普通电池都不行,必须要有高C数的才可以。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有创意 。板载电调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创意够好,拉力确实大,飞起来确实够劲
麻烦问下,双发8520空心杯并联用88板子直驱?没用电调么?
电 ...

启动不够的话电源线换粗的硅胶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88板子的版本问题 ,其三上一个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不够的话电源线换粗的硅胶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88板子的版本问题 ,其三上一个电容就行了

你都说了我说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创意够好,拉力确实大,飞起来确实够劲
麻烦问下,双发8520空心杯并联用88板子直驱?没用电调么?
电 ...

用88直驱的,没用电调。
关键电源线一定要换。电源线的插头也要换
我用25#号硅胶线和jst2.0mm的插头替换掉了原装的
电池也比较关键,用容量和c数都大一点的,放电能力强。我用的是500manh30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 。板载电调怎么弄

板载电调就是88板上的原装电调,不用弄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88直驱的,没用电调。
关键电源线一定要换。电源线的插头也要换
我用25#号硅胶线和jst2.0mm的插头替 ...

感谢楼主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启动不够的话电源线换粗的硅胶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88板子的版本问题 ,其三上一个电容就行了

今天就回去试试,谢谢魔友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载电调就是88板上的原装电调,不用弄直接用

呵呵呵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说了我说啥呀

你有能耐不说呀,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就回去试试,谢谢魔友回复。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好久累计下来的,duangduang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