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器不知怎么跑到控制楼里了

楼主(2015-11-28):
玩G7模拟时不知按到了什么键,一下跑到控制楼里的视角飞行了,在楼上看着飞真不错,飞哪个方向都是跟着飞机的,好玩。

网友:
这好像空中管理模拟吧。

网友A:
这是什么模拟器啊

楼主:
原来是“Z”键切换不同视角的,还有"Tab"能拍照,A、D、S、W 为左、下、右、上,能移动视角位置的。
还有“9”键能打开OS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模拟器啊

G7模拟器,

网友B:
还是感觉第一人称比较好一点……
在地上看的时候不小心就看不见了……眼神不好没办法。
玩cs的时候经常被爆头了还没看见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第一人称比较好一点……
在地上看的时候不小心就看不见了……眼神不好没办法。
玩cs的时候经常被 ...

眼神不好飞飞机真不方便,我也是。

网友:
让你学学管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眼神不好飞飞机真不方便,我也是。

同为近视眼 飞模拟器经常飞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为近视眼 飞模拟器经常飞丢

模拟器还能怪罪屏幕不好,真机飞丢了就呵呵了……所以很关心fpv和自动返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还能怪罪屏幕不好,真机飞丢了就呵呵了……所以很关心fpv和自动返航……

真机不敢飞远了,基本不敢超过200米,否则姿态都搞不清楚了~我觉得近视眼玩飞机真的是折磨
我的机机涂装都是很恶心的,上面一个颜色,下面一个颜色,而且是整版都是一个颜色,就是怕看不清楚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机不敢飞远了,基本不敢超过200米,否则姿态都搞不清楚了~我觉得近视眼玩飞机真的是折磨
我的机机涂装 ...

加航行灯呗,左红右绿尾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