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天5060电机使用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5-11-28):
双天5060,KV470,6S电压下厂家给的数据使用15*8的桨,如果使用15*6的桨,拉力会有所衰减,请问各位高手影响大吗?

网友A:
一般厂家都虚标,但是双天电机却标的很保守
实际上5050 就可以用15*8桨了, 5060可以用更大的。

用15*6 会比15*8慢一些哦,具体拉力差多少不清楚,楼主可以自己试试看。

另外看你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如果飞运动机的话 4.5kg的用14*7桨都ok 如果3d机就要好好搭配下桨了

网友B:
我用的双天5060电机17*6桨,拉力5公斤左右,我用在90级F3A上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厂家都虚标,但是双天电机却标的很保守
实际上5050 就可以用15*8桨了, 5060可以用更大的。

我的是德天540,70e配5060确实有点大,请教怎样配桨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双天5060电机17*6桨,拉力5公斤左右,我用在90级F3A上效果不错。

你的是多少kv的

网友:
同KV,我一直原装和仿APC16X8,其实可以上17寸桨,不过目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厂家都虚标,但是双天电机却标的很保守
实际上5050 就可以用15*8桨了, 5060可以用更大的。

双天就这点厚道,别人拼命往上写,双天玩命向下说

网友:
双天5060EA-6,kv740.

网友:
kv值打错了是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