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电后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15-11-28):
求助,SPRacingF3飞控,接电后蜂鸣器一直在响,检查电源没有接反,报警电压3.6V,接电时电压11.7V。BEEPER设置也没有问题。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是有可能是哪里的设置的问题。后来试着把VBAT选项也关闭了,仍然一直响。用万用表测量了下,给喇叭持续在供5v左右的直流电。正常来讲应该是需要响的时候才给喇叭供电的吧?那就还是因为飞控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A:
是f3自己有问题,buzzer这个插口电压不对,你接背面那个正负口就可以了,f3背面buzzer口
,不明白再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3自己有问题,buzzer这个插口电压不对,你接背面那个正负口就可以了,f3背面buzzer口
,不明白再问我

不明白额 ,背面是哪个口呀。

网友:
这个错误是出厂就有,已经发现好几个人遇到
用f3的人越来越多了,比naze32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3自己有问题,buzzer这个插口电压不对,你接背面那个正负口就可以了,f3背面buzzer口
,不明白再问我

帮看看是接哪里?

背面图

背面图

网友:
你量背面buzzer口电压,那个是对的,所以bb响接背面

网友A:
f3背面buzzer那不是有+-符号的插口吗,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背面buzzer那不是有+-符号的插口吗,接这个

万用表量了下,果然应该是这个,多谢了!我去改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量了下,果然应该是这个,多谢了!我去改线了。

你来得巧,这个问题我昨晚刚解决,一直困扰我一个多星期,夜不能寐,完美主义者

网友B:
我的问题是BB响不响,咋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得巧,这个问题我昨晚刚解决,一直困扰我一个多星期,夜不能寐,完美主义者

问题果然解决了,多谢。还有个问题,我的LED灯设置了,但是没有反应,一直是固定的颜色。LED的信号线接的IO1的第七个口,这个有问题吗?接收机是PWM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果然解决了,多谢。还有个问题,我的LED灯设置了,但是没有反应,一直是固定的颜色。LED的信号线接的 ...

我使用SBUS接收机,在CF调参软件里你得把启用LED_STRIP这个打个勾保存这个功能才会生效。然后再去设置每个灯的颜色和状态就应该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BB响不响,咋解决啊?

我和你碰到的现象一样,灯板上的BB响不叫,而用这里的方法也不行,背面与正面的焊点是通的,不可能电压两个样,你是如何解决的?
找到问题了,焊点没注意,两根线间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碰到的现象一样,灯板上的BB响不叫,而用这里的方法也不行,背面与正面的焊点是通的,不可能电压两 ...

我没短路啊!你用的PPM还是S.BUS?反正就是不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短路啊!你用的PPM还是S.BUS?反正就是不报警!

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飞控BUZZER+ -极对灯板上BUZZER* -极就行了,飞控上BUZZER座的反面和正面是通孔,所以电压都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飞控BUZZER+ -极对灯板上BUZZER* -极就行了,飞控上BUZZER座的反面和正面是通孔,所 ...

我接的没错,就是不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接的没错,就是不响!

那就测一下引脚上有没有5V电,要用5V 有源BUZZER,随便检查一下线路,我的就因焊线没注意短路了才不响,正常上电或关控、解锁等就响了,再不行可能就是控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测一下引脚上有没有5V电,要用5V 有源BUZZER,随便检查一下线路,我的就因焊线没注意短路了才不响, ...

上电空载有4.XV电压,接有源5V BB响后只有0.4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空载有4.XV电压,接有源5V BB响后只有0.4V电压。

我的上电不接BUZZER测电压是5.XV电,为分电板5V降压模块电压,难不成你的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电不接BUZZER测电压是5.XV电,为分电板5V降压模块电压,难不成你的电压不足?

不知道,我反正放弃它的BB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