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级3D机,电机,电调,舵机

楼主(2015-11-29):
如题。这类的飞机,电调需要多少安能满足3D飞行,电机呢?kv值什么的。电机什么牌子好啊?双天的电机kv值为啥都很低,而且还便宜,是不是因为他的最大能承受的电流低?还是因为啥?
这种飞机,需要多少kg的舵机呢?

网友:
140级别上油机啦。还电机。。。。再说了,你先搞清电机参数,KV 再上这些大鸡吧,不然浪费钱啊。。。。

网友A:
用DUALSKY 动力系统

140级,3D:
电机:6360EA   180KV
电调:100A(高压版)
电池:12S3300毫安(可以两节6S串联)
桨:20x10
舵机,用FUTABA 的数字舵机S9255,拉力9公斤

140级,3A:
电机:6360EA   200KV
电调:100A(高压版)
电池:10S4600毫安(可以两节5S串联)
桨:20x10
舵机,用FUTABA 的数字舵机S9255,拉力9公斤

网友A:
你把你的140级飞机的机型、参数发上来,我再帮你看一下,最好再附带下飞机照片。
我们这里50CC汽油也都用电动的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UALSKY 动力系统

140级,3D:

双天的电机怎样啊?和天蝎星相比呢?双天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140级飞机的机型、参数发上来,我再帮你看一下,最好再附带下飞机照片。
我们这里50CC汽油也 ...

如图。

翼展193cm,机长188cm,翼面积77.4dm2

翼展193cm,机长188cm,翼面积77.4dm2

翼展194cm机长192cm翼面积83dm2重量4000g

翼展194cm机长192cm翼面积83dm2重量40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140级飞机的机型、参数发上来,我再帮你看一下,最好再附带下飞机照片。
我们这里50CC汽油也 ...

都是3d机,网上图片。网站虽有配置推荐,但是还是想听一听真正玩家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UALSKY 动力系统

140级,3D:

这个动力已经很有富余了是吗?我看了一个天蝎星的电机180kv,4550w,电调可以选160a的,配12s锂电,这个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动力已经很有富余了是吗?我看了一个天蝎星的电机180kv,4550w,电调可以选160a的,配12s锂电,这个 ...

我提供的这个动力配置可以了,要比赛巴特飞机厂方推荐的动力大一号,这是DUALSKY的亲自老板推荐的,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而且他也是3D高手。天蝎星我们没用过,如果电机一样大,且KV值也一样,那这两款电机应该很接近的。你找的KV值也不高嘛,都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的这个动力配置可以了,要比赛巴特飞机厂方推荐的动力大一号,这是DUALSKY的亲自老板推荐的,他们 ...

这么比较下来,双天蛮便宜的。你说的舵机咋搜不到?这个级别的机,舵机需要多大公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的这个动力配置可以了,要比赛巴特飞机厂方推荐的动力大一号,这是DUALSKY的亲自老板推荐的,他们 ...

6360电机,瞬间电流68a,有必要用100a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的这个动力配置可以了,要比赛巴特飞机厂方推荐的动力大一号,这是DUALSKY的亲自老板推荐的,他们 ...

飞机动力可以过大吗?比如这个机搭配双天的最大的电机GA6000.8,最大功率6800w。使用双天130A电调

网友: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UALSKY 动力系统

140级,3D:

120E的怎么配,看中双天有款120E了

楼主(2016-03-13):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140级飞机的机型、参数发上来,我再帮你看一下,最好再附带下飞机照片。
我们这里50CC汽油也 ...

您好,50cc的3D机,改电动的话,12s的5300mah电池能飞几分钟??飞这种飞机你们一般都带几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