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找找问题谢谢谢

楼主(2015-11-29):
飞机是富丽机身,我现在用4s2200的电池!电调是45A的!电机是浩马特6s2000的电机,最近从14t换15t的电机齿~飞机飞2分钟电机就不转了~检测没有断电~电调电机温度也不烫~舵机都能动。重新插下电源又能转了但毛病依然存在。请老手帮帮~谢谢!

网友:
换6s电机吧

楼主:
是6s电机~浩马特6s

网友A:
電池是4S!電机是6S!你這樣配置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是4S!電机是6S!你這樣配置可以嗎?

我在试嘛~用15t的

网友:
無事找事做!亞某整餅!3S電用3S電机!6S電用6S電机!

网友:
4s不是问题。。你只能试试换一个esc。一般排查也只能逐个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