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5-11-29):
求助 SPRacingF3 飞控 PWM接收机状态下是否可以使用LED_STRIP进行设置?CC3D和NAZE32据说不可以,主要是接口不够用,可是 SPRacingF3接口充足,是否可以支持PWM下设置呢?

网友A:
好像可以 naze32好像也可以接led cc3d是因为接口不够所以必须用ppm

网友B:
据我看英文原版说明书没有提到因被占用而不能使用问题,所以大可试一下确认一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