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风伴我成长(上)视频来啦!

楼主(2015-11-29):
为方便模友观看,翼风伴我成长(上)视频来啦!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efer2=direct&refer2=direct

网友:
亲切,十分亲切。

网友:
工作以后,平生第一次出差上海首先列入要去的目的地也是翼风航模店。美好的回忆!

网友:
人杰地灵 航模的发祥地

网友:
上 海 老 航 模  少 年 时 代  的  回 眸 (珍 贵 视 频)

网友:
        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是我的小学阶段,国家经济繁荣起来。妈妈带着我在劝业场琳琅满目的玩具店,选购了我最喜爱的上海翼风出品的用橡皮筋作动力扭转螺旋桨飞行的小飞机。
还记得:弯好的竹丝外缘与弓形的竹丝小翼肋依靠小
三角片粘接,组成了机翼构架。已经折成一定角度的细小的铝管做为左右翼的接头。还有拷贝纸的单面机翼蒙皮,又细又长的橡皮筋,…… 。
当年没有塑料这种材料,主要部件都是竹木结构,螺旋桨也是木制的,机头构件是铝片做的。套材装在一个长纸袋里。

  (我小学时候,这架小飞机的套材,价格大约是一千八百元,相当于我上初中时候的一角八分钱。一架仓身橡筋动力大约才七、八角钱,可以说很便宜了。当时壹万圆的面值也改成了壹圆。)
        由于鲜明的商标“
”两个大字,让我分清了“冀”和“翼”这两个形近字。因为喜爱的小飞机,从小对“翼”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小飞机装好后,我和邻居同龄的小伙伴 宝辰 在总医院后面的一大片野草地上玩儿了好多天。
因为玩小飞机可以远离打架骂街的孩子,所以家长都舍得花钱让我们买小飞机。还放手让我俩结伴到离家较远的最繁华的滨江道上,劝业场、中原公司自己去选购小飞机。还有一个字号“新中国”大文具店也有“
”小飞机。
        最初我们选择比较
平坦的地面,用小机轮滑跑着起飞,总是飞不起来。后来觉得小机轮倒成了累赘,干脆去掉,试着从手上投出去。这样试验到有飞上天的希望了。两个小孩子,没有明白人指教,自己瞎鼓捣。甭管怎么说,玩得特别开心,那倒是真的。

        还记得,我们把用手拨转动螺旋桨绞紧橡皮筋的过程叫做“上弦”。这是联想到当年那种拧紧发条做为动力的玩具之缘故吧。
后来还玩儿过用线绳拽着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起飞的小滑翔机,也都是翼出品的。

        还记得,制作这种简易小模型机翼,仅在翼肋上弧蒙上一层拷贝纸一类的轻薄的纸。按照比机翼稍大一些的轮廓裁剪后,要用浆糊粘在翼肋和边框上。干燥后,再往机翼上表面轻轻的喷上一层淡薄均匀细细的的水雾。(当年的敌敌畏喷雾器就很适用。)随着自然风干,机翼纸面逐渐收缩绷紧,明显的增加了机翼的张力和强度。蒙纸、喷雾都需要一定的技巧,弄不好机翼会扭曲变形的。

        (当然,那个时候,不会有这么有条理清晰的认识,这是根据多次制作的经验现在的回忆总结。)

        由于“翼
”的启蒙导引,我们特别喜欢玩儿小飞机,我俩同年进了同一所中学,怀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加入了航模小组。后来,宝辰喜欢上压然式内燃机的自由飞,我最热衷的还是大翼展的三级牵引模型滑翔机。我们培养新组员的兴趣爱好,还是离不开翼风的牵引和橡筋动力小飞机。

    老
航模人情有独钟的老字号——大上海南京路的 翼航模店 历经了五十八载坎坷风雨,曾经引领着无数青少年新科技的步伐。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再次激起老一代航模人深情的回忆。

         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还在深深地怀念着她,缘于“翼”曾经承载着很多人孩童的梦想,少年的憧憬。

            上文选自:   8 . 15  回  忆  我  的  航  模  童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