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米CAT汽油船,船底蒙版完工

楼主(2015-11-29):
之前发过图纸和龙骨图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6819&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这几天基本把龙骨弄好了,现在蒙底板,先上图看看。

第一个问题,发动机选择,我想用迷你摩托发动机,价格便宜,耐操,重3KG,大家觉得可行吗?本人新手从没玩过汽油船,所以不求速度。

第二个问题,方向舵,船屁股后的板是斜的,方向舵怎么装呢?

第三个问题,轴系,是不是一定要用软轴,软轴有什么好处吗?

还有一个问题,屁股后面的蒙板应该在画线的地方才对是吧,木条的位置是错的。

进度太慢了,没办法,用的白乳胶,沾一点东西等一天才能干,每天只能干一点点.

看看我买的两个柜门拉手,原计划安在船上拿船方便,收到货后好家伙,两个拉手足有一斤重.

最新进展,船底蒙版完成

网友A:
您画线和木条标出的位置制作出来估计都不好看,我曾经这么设想的,如草图,供您参考。(我的制作是去掉了两个突出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画线和木条标出的位置制作出来估计都不好看,我曾经这么设想的,如草图,供您参考。(我的制作是去掉 ...

哦,好的,谢谢解答,您做的船屁股后面能拍照了给我看下嘛?我现在不知道方向舵在哪装,是不是还要另外做一个平面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解答,您做的船屁股后面能拍照了给我看下嘛?我现在不知道方向舵在哪装,是不是还要另外做 ...

我是加了楔形木块处理的,方向舵最好装在船尾左侧(对于正桨来说),船跑起来比较稳定,能兼顾左转和右转。
http://photo.5imxbbs.com/forum/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了楔形木块处理的,方向舵最好装在船尾左侧(对于正桨来说),船跑起来比较稳定,能兼顾左转和右转 ...

谢谢,刚才翻你的贴也看到这个照片了,请问你的船是你说的上了一遍水性防水涂料吗?还是环氧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翻你的贴也看到这个照片了,请问你的船是你说的上了一遍水性防水涂料吗?还是环氧树脂?

因为我希望尽量控制好重量,所以内部只用了防水涂料,龙骨边条和板子粘合处加了点环氧树脂。外部刮了层树脂可以增加光洁度,然后喷漆的话用漆量就少很多。

网友A:
我那船是将船体隧道压低了,用直轴的话出轴角度正合适,而你这船可能不适合用直轴。

网友:
迷你摩托发动机3KG是不是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船是将船体隧道压低了,用直轴的话出轴角度正合适,而你这船可能不适合用直轴。

我计划用组合舵,你帮我看一下可行吗?

但是这个轴看不懂?这个组合舵是不是要从船底出轴?
我这个船是不是应该用老鼠尾支架从船尾挡板出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划用组合舵,你帮我看一下可行吗?

俺觉得还是请教那些玩过油船的前辈更好些。俺木玩过油机也没搞过一米四那么大的船,不知道这夹板结构用汽油机够不够结实,还有诸如机器功率、轴径、桨大小、重心、出轴等问题你都得事先了解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划用组合舵,你帮我看一下可行吗?

你用这个组合舵肯定是要从船底出轴,从尾板出轴螺旋桨估计会打空。桨榖外沿处于横线之下(图中横线),我几部cat都是这样设定的,出轴都不用再做调整。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你已经解决了我很大一部分问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你已经解决了我很大一部分问题了,呵呵。

不必言谢,相互学习吧,祝您成功

网友:
哥们套菜哪里买的?

网友:
哥们,套材哪里买的?

楼主:
淘宝搜激光雕刻,船模雕刻。自己的图纸人家给加工的龙骨,只有龙骨而已,其他都需要自己做。

网友A:
那断阶做的特漂亮
我是怕做不好,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断阶做的特漂亮
我是怕做不好,砍掉了。

有点小强迫症,开始也怕做不好不想做,后来看成品船都有这两道,所以怕没有后船行驶姿态不好,所以就硬着头皮做了.

网友B:
看到你这艇的骨架不做加强,用上汽油机估计没跑几圈就散架了。还有在木制艇壳外最好糊一层玻纤,又增加了强度又防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祝你早日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艇的骨架不做加强,用上汽油机估计没跑几圈就散架了。还有在木制艇壳外最好糊一层玻纤,又增加了强 ...

感谢提议,外面本来计划用树脂铺一层玻纤布的,但是船底这个形状的玻纤布铺不平整,现在计划接缝的地方贴一条玻纤布,不知道这样怎么样,请指教。

网友:
也行,采用分段贴条玻纤布。

网友C:
不求速度为什么选这种船型呢
一般摩托的发动机转速比较低,这种船建议最好装双桨,正反转
装汽油机糊玻璃布是必须的。最好内外都糊,外面要平整可以分块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求速度为什么选这种船型呢
一般摩托的发动机转速比较低,这种船建议最好装双桨,正反转
装汽油 ...

感谢贾师傅的建议,我之前玩过一个65点小电O,现在突然又想玩玩,什么都不懂所以慢慢摸索。选这个船其实是卖骨架的商家推荐的,他说做这个船的很多。选摩托车发动机就是因为便宜很多,我刚开始肯定什么都不会,所以慢慢先从做船开始把,其实我把这当成学习了,做船,装轴系舵机什么都不会所以不敢开始就定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D(2016-01-03):
换2冲50cc割草机发动机 车缸套改水冷! 我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2冲50cc割草机发动机 车缸套改水冷! 我做过的!

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  倒模!!  喷水推进器

网友:
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2冲50cc割草机发动机 车缸套改水冷! 我做过的!

倒模用的发泡剂吗?好想法。学习了。

网友:
补充一下,小弟建议的桨轴位是不适合搭配小桨的,用小桨船可能会跳。

网友(2022-06-13):
求图纸,感谢!
854380918@qq.com

网友:
楼主你好!图纸能否分享给我一份~万分感谢!(8543809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