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的飞跃4周飞行器,大家帮我看下时间还有提升空间吗

楼主(2015-11-29):
先说下配置 飞跃四轴机架,朗宇x4110s 400kv电机,好盈40电调,naza飞控,8千毫安达普6s电池,12寸apc桨

昨天放上gopro4 一块充满电放了3周的电池,正常飞行了15分钟

问题就在我还没装图传云台呢,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提高飞行时间,,,我的这个电机是不是不能用4s电池呀

楼主:
还多问一下,这个配置如果升级到六周再多买两个电机会不会好些呢

楼主:
我还有一个15寸碳纤维桨,是否也会提升呢

网友:
也可以用,做好浆平衡

网友:
桨越少, 直径越大,效率越高。

如果现在的电机配置合适的话,加多两个电机只能增加重量,让飞行时间更短。

网友A:
飞越 650吗? 直接上1555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 650吗? 直接上1555桨吧

对的,,家里有对15寸的碳纤维桨,等周末有时间我再试试,,会不会和我的电池放的时间有点久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