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好盈12A电调要手拔才能启动!

楼主(2015-11-29):
经常推油门没反应,要手拔才能转起来,转起来就很顺畅,一旦停下来再推油门就没反应,要再拔才行。电机是好的,没有热风枪拆元件试劲,有人知道什么地方坏吗?

网友A:
LZ应该有种玩油机的赶脚才对呀  ,开个玩笑啦,查一下MOS管先

网友:
买新的吧,不太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有种玩油机的赶脚才对呀  ,开个玩笑啦,查一下MOS管先

换过MOS管了,问题依旧!

网友:
明明是个电调,却有一颗当燃油引擎的粉红心

网友:
把调的进角设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