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回事?以前没有过

楼主(2015-11-29):
拍摄地点:东北
相机参数:索尼A7,M挡,光圈F9,快门200,35毫米镜头
温度:零下2度
机器:DJI S1000+ Z15
云台
电池
做了保温
拍摄的时候出现这种画面请问是什么原因?
在线等~~~~以前没有过,是因为温度低减震僵硬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8秒--25秒处问题尤其严重

网友A:
换软一点的减震球吧.

网友B:
这样的云台都能抖成这样!应该是机器问题多些.查查电机或桨是否严重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C:
平衡有问题吧,共振也太强了吧。云台都被你抖的不成样了。

网友D:
感度降低试试

网友E:
这是果冻!LZ把快门降到100以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