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580四轴有两个机架臂温度总是明显高很多,为啥啊 ...
新组的580四轴有两个机架臂温度总是明显高很多,为啥啊?

楼主(2015-11-29):
580轴距的机架,大疆E800的
电机
和桨,乐天40A电调,分电板接线。
从试飞调试就发现3、4电机的机架臂在飞完后温度比另两个高很多,1、2电机的机架臂摸上去几乎都是冰凉的。
电机的温度摸不出太大区别,难道说3、4电调有问题?
虽然现在飞起来貌似也挺正常,但是这个问题没找到答案,都不敢飞太高、太远,怕万一有什么隐患,高空炸机。
电调线和延长线之间的接头部位我也重新焊了一次,自认为应该没有焊接问题。就算有问题,为什么总是2、4呢?
大神们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呗,谢谢!

网友A:
重心不平衡吧

网友B:
应该就是重心问题了,用电池找平衡试试

网友C:
对角电机发热就不是重心问题了,检查电机座水平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