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E 32调整PID参数

楼主(2015-11-29):
请教各位大神,NAZE32调整PID参数,是调自稳模式的还是手动模式的?或者两者都能调,请详细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2016-02-22):
我也在找答案

网友A:
我的naze32用这个参数  半自稳和手动很稳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e32用这个参数  半自稳和手动很稳很好飞

naza32如果不用sbus的接收机,我用天九自带的,是不是不用再装那个反转的东西,一下子记不住名字……还有cc32d和naza那个比较好一点,F3预算有限没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aza32如果不用sbus的接收机,我用天九自带的,是不是不用再装那个反转的东西,一下子记不住名字……还有 ...

不需要  直接12345通道接  CC3d刷bf固件后手感和naze32没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直接12345通道接  CC3d刷bf固件后手感和naze32没区别

天九新手用够么?x9d买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九新手用够么?x9d买不起…

天七都可以了  只用5个通道  具体参数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七都可以了  只用5个通道  具体参数见下图

多谢,我柳州的,哈哈,以后还得多请教呢,最近在看配置,准备入手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