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断电问题

楼主(2015-11-29):
我的977买来第12天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电池于电调连接后发现用手动动电调的线子就那么容易断电重启! 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神们来啊!

网友A:
用手拽拽线,估计线断了

网友B:
既然发现动这条线有问题,果然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拽拽线,估计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发现动这条线有问题,果然换线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找到,处在电调于电池的插头上了,就上插上后接头依然松,手一碰就容易断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毛病 用一段时间插头就接触不良  果断换了miniT插

网友B:
楼上说出要点,原插头确是个问题,我的也换了JST,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出要点,原插头确是个问题,我的也换了JST,一劳永逸

直机上似乎没什么一劳永逸的部件

网友(2016-01-01):
我以前也这样过  没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