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FPV,有些飞行基础问题请教(无关FPV)

楼主(2015-11-29):
第一次玩FPV,还算成功。没有增程,600mW图传,加上第一次,没有飞远,就头顶上绕几圈。
用了两年的天7,今天终于空中拉了距离,800米失控。600mw图传在800米上图像稳定闪都没闪。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5OTM4MDI2MA==.html

此帖的重点在这里,有些飞行基础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

未标题-1

网友:
电机越高,越容易低头

网友:
电机轴线上扬就能解决低头

网友:
电机后翘起来就可以解决低头问题,主要原因是重心位于电机的推力线下方,电机的推力一部分力量变为绕飞机重心旋转,所以造成飞机低头。

网友:
飞得不错,把电机上仰一点角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