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701拉距

楼主(2015-11-29):
请教下各位前辈!买了个二手的RX701,简单对下频就放起来了。今天用了下,D7e 150mw 50米就失控。测了下天线没断。

楼主:
奇怪了 天线焊下来最后似乎接收距离变化不大。在100微瓦的情况下由一米失控缩短到半米失控

网友A:
如果其他接收机正常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接收机就是有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