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D。高压线附近绝对会对飞机信号有干扰。。。

楼主(2015-11-29):
反着我是在高压线旁边飞的,有严重干扰··· ···   3架全新飞机中的两架严重损毁(一架GWSP-40、GWS喷火和一架冲浪者V5),其中冲浪者和喷火全都不受控制的撞到高压线 喷火损毁的很惨、冲浪者也差不多。。。本来都是好飞的飞机。我新手时期,也没见这样摔过啊, , ,

连续三次 毁掉三架全新飞机,我四不四 不四一般的sa······。

网友A:
毁掉?   {:1_20:   别扔啊  到付发给我吧

网友:
一次还不够 接二连三 确实有点sha

网友B:
飞行,没规矩的。高压线附近时不能飞的。高压线附近有强大的电磁干扰,对控的信号有吸收作用,最主要的是,机机撞上高压线后会对高压线造成影响甚至发生严重事故

网友C:
高压线附近是不能飞,我最起码都离高压线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线附近是不能飞,我最起码都离高压线50米

50米也不行 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没规矩的。高压线附近时不能飞的。高压线附近有强大的电磁干扰,对控的信号有吸收作用,最主要的是, ...

嗯嗯。。。吃了三次亏, 我才确信确实对信号有严重干扰。。。mmbd

话说泡沫机怎么有可能会对高压线造成严重事故呢,是不是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毁掉?   {:1_20:   别扔啊  到付发给我吧

之前已经扔了。关键是飞机损毁严重 已没有价值再白送你了兄弟,白搭运费钱和胶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吃了三次亏, 我才确信确实对信号有严重干扰。。。mmbd

话说泡沫机怎么有可能会对高压线造 ...

撞到高压线对高压线有影响,会引起高压线破损,打火和跳闸甚至baozha。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米也不行 太近了。。。

我多次在高压线附近飞(场地限制,没办法),有时候目测离高压线30米内了,用华科尔的D-10和FUTABA的14SG都没失控过,难道是我运气好??

网友:
高压线附近电磁比较强烈,遥控这玩意,受磁场干扰很正常,所以,尽量避开高压线,还有就是通讯铁塔

网友:
高压线产生的是低频电磁场,以前我在高压线下飞微风,没见对控有干扰,我用的是天六控

网友D:
没丢把碎片给我也好啊,我还有一大瓶白胶没地方用,贴起来测量一下数据也好啊!

网友:
没试过高压附近飞过。

网友:
高压线附近不能飞

网友:
敏感地区不要去飞,
万一有什么问题都赖到航模上来,
又变成一条禁 飞的好理由。

网友D:
高压线附近有强低频电场,不会形成2.4g信号干扰。但是会破坏机上所有未屏蔽电子设备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接近直流破坏)。所以即使关控自动飞也有可能抽风失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没规矩的。高压线附近时不能飞的。高压线附近有强大的电磁干扰,对控的信号有吸收作用,最主要的是,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