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燕搭配kingtechK60发动机拉烟

楼主(2015-11-29):
雨燕搭配kingtechK60发动机拉烟用的12块钱的油泵,一个有刷电调,拉烟剂为柴油

网友A:
请教一下LZ,两个7008扩展通道,需要两个接收机用一根线链接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LZ,两个7008扩展通道,需要两个接收机用一根线链接起来吗?

不用,遥控器上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遥控器上设置下就好了

谢谢,LZ飞机很漂亮,天天爽飞。

网友B:
菜鸟不懂,为何要用俩接收机,那么多电池,

网友:
飞机很帅

网友:
飞场真爽,起降都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不懂,为何要用俩接收机,那么多电池,

因为一个接收机通道不够用   所以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