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么用螺距尺

楼主(2015-11-29):
如题,有螺距尺不会用,懂的教下

网友A:
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网友B:
打开螺距尺开关,放在水平地面,按住归零键,归零之后,飞机也放在水平地面,然后把螺距尺挂在大浆上面,就能显示大浆的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