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大神。。显示屏型号!

楼主(2015-11-29):
maxpro的电显 被我踩了一脚,想买个显示屏来换,可找不到型号。。那位大神给个显示屏的型号。。。
万分感谢。

网友:
屏幕拆了看看背面呗~没准有

网友:
你家那附近有电子市场的话拿去看看没几个钱就搞定了

网友:
液晶都漏了还搞个球呀

网友:
这东西批量买才便宜,零售肯定不便宜。

网友:
基本可以放弃了,这种液晶屏幕都是特别定制的,不是常见的标准型号,估计也就生产厂家哪里才有。如果楼主能找到他的供应链的话。。。可能还有救,或者返厂,不过貌似没听说过这玩意的售后啊

楼主:
。。谁有MAXPRO的联系方式。。。官网都关门大吉了

网友:
节哀顺便,买新的吧
这种液晶一般都是厂家自己开模做的
不好弄

网友A:
MAXPRO 的充电器 里的LED 吗,我有一个 ,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PRO 的充电器 里的LED 吗,我有一个 ,要吗

要 请问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PRO 的充电器 里的LED 吗,我有一个 ,要吗

不是充电器。。是电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