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罕见的 ImmersionRC Xugong V2 折叠机架

楼主(2015-11-30):
先2张官方宣传照 来自官方网页

官方推荐用ImmersionRC 贴牌的 Feiyu 2D 云台

伪开箱 一盒备件而已

欧洲设计 中国制造 外国也有暴力分拣快递的习惯

红色减震球 挺硬的

折叠机臂 强度完全不是问题 不要迷信碳纤维

这PCB集成了EzOSD 和 云台控制 不用DJI飞控 基本没用

这螺丝固定方法设计的不错

橡胶脚是硬塞进去的

官方推荐云台的固定面

重量 克

展开后前马达间距 39.5cm 后马达间距33cm 前后马达间距39.5cm
飞控 空间 80mm 50mm 35mm
电池 空间 125mm长(理论上方200mM长的电池都行), 50mm 宽, 35mm
红色PCB板自带 EZoSD 应该是immersionrc 自己的
原厂推荐用 飞控DJI NAZA Lite MV2+动力系统2212/920kV,DJI E300, or Tiger AirGear 350 + Hobbyking 5200mAh 4s 10C电池 + immersionrc 433接收机

楼主:
自己配置

机架(USD $169):
刚刚开始觉得铝合金臂很重, 震动问题。 装了一台QAV540才知道铝合金臂还不错。 基本是没有虚位的,说欧洲设计中国制造, 谁知道呢。那红色的PCB上面带有给DJI用的 OSD 和CPPMdecoder, 不管不用他们的, 这红色的PCB就做一个接线板用。
现在完整组装好折叠后体积 31CM长 24CM宽X17CM 高

飞控(USD $135):
2012 年开始玩多轴接接触APM, 有diydrones的正版APM2. 不是很喜欢DJI的价格,做事方式, 还有那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沉重线材和屏蔽,基本不会接触这类商品控。但是必须要承认这台的效果和精灵2差多但是价格可能比精灵还贵, 可靠度高和后期维护成本比精灵便宜。原计划用便宜的miniAPM, 但是 从ArduCopter 3.2.1之后不再支持MEGA2560的APM 就只能上Pix。 英文没问题就直接看官方和英文用户群的文档和讨论问题, 中文这方面做的真心差, 所有信息特别零碎,有的还有不少错误(版本更新问题)。
飞控和GPS 我直接买全套的PixFalconMicro PX4 Autopilot + M8N  国内淘宝有卖 5Imx也有他们的广告
PID如下图, 没有autotune, 实际autotune 这台机器不现实 ,飞控不再升力中心 也不再重心上, 这个机架有点V型,前宽后窄
RC feel 改为100%, 风大的时候还是会有点飘, 机架要选择X. 需要完整parameter 文件的PM。
飞控用海绵 双面胶粘在机架上

云台(USD$335+$40)
用智云的Z1, 价格高效果好免调试。我也买过淘宝那种便宜的云台, 2个Feiyu tech的 (Mini3D +2轴云台), 无风下缓慢飞行4个云台效果都很不错, 但是一高速飞行 云台效果 Z1>mini3D>淘宝便宜云台>Feiyu 2D. 官方推荐的Feiyu2D Immersion RC版本外壳和支架全是金属的(也比较贵), Feiyu 2D 他们自己卖蓝标的部分外壳和支架是塑料的。U管上有用户贴Feiyu2D+ Xugong 的视频, 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ImmersionRC也不承认。另外要说  Feiyu 海外客户实际上很不满意 尤其是 Mini3D居然出了3个版本而且没有升级套件购买, 请Feiyu客服好好看看GCgroup用户的帖子。这里不想给智云做广告, 也不想黑Feiyu。 自己买一台回来看看效果就知道。

云台支架用英国飞友d3wey设计的XuGongv2 Pro Zenmuse H3-3D mounting bracket。这是给DJI云台用的, 改改Z1还是能装的上去。 缺点就是相机很靠近地面 <1cm。 这支架是3D打印的, Shapeways用的是用粉末+激光, 不是那种喷嘴的打印方式。

图片来自d3wey
d3wey的策略是 把机架和机身用3D打印件固定死, 用NAZA自己过滤震动, 云台通过橡胶球减震。
这方法我测试过 Z1云台效果不行, 我用4个红色橡胶球连接机臂和机身给Pix 减震, 之后云台固定在机架上,再次通过云台减震球给云台减震。

接收机(USD $34):
现有遥控设备 FrskyTaranis X9D, 特别喜欢里面的编程模式, 前提条件英文没问题。 最近接触OpenLRSng(433), 城市里面拉个4KM(600mW) 带电压回传没问题 (自做天线),就是通道只有9个。要长距离飞行抗干扰还是要433.
接收机 Frsky X8RMode 4 使用完整 16通道CPPM, 从CPPM口出信号 + CH9 ~CH16正常PWM信号+ 电压数据回传。
5个通道给4个控制面+油门用, CH6选飞行模式, CH7 Fence, CH8RTH, CH9 CH10  CH11 CH12云台山狗控制, CH13 FPV视频切换。
Bind 过程 Trananis进入bind 模式, 把CH1与CH2, CH3与CH4 接短, 按住F/S 通电, bind。
有人测试 Frsky X8D 根本就不是真的支持diversity, 我也很怀疑 他们真的不支持。

OSD+ 数传(USD $20+$41):
OSD 用hobbyking 的MicroHKPilot OSD, 淘宝上比较难找, 也就2个指甲盖大小, 5V供电。 OSD粘在数传的外壳上, RX直接并飞控的TX。
数传 hobbyking的 900mhz 500mW数传, 实际测量250mW 左右。现在用1/4波长天线,没有ground plate效果不好, 要换1/2的。

图传(USD $42+$74+$5+$45+$55 +$5)
图传还没有深入测试过, 尤其是天线。 淘宝上有大量的劣质天线, 有的效果不好有的会损坏发射机/接收器。 有RF频谱分析仪接上去就知道了。 国外已经有用户测试过国内某2.4G 5.8G 2合一蘑菇天线, 效果很差。
机载发射 Boscam5.8G 32ch 600mW $42 +700TVL CCD $74 +3 通视频开关 $5
地面接收 Aomway5.8G DVR 32CH $45+  Hobbyking 泡沫Quanum DIY FPV Goggle V2 $55, 缺点重,优点戴眼镜没问题, 视野很广.
视频系统连接图
超小OSD 图片来自hobbyking
泡沫视频眼镜  图片来自hobbyking

动力系统((USD $37+$14+$11.3)X4):
电机 HobbykingMT Elite 740KV, 这个型号在国内没有找到对应的, 也不知道是谁造的, 说的是用EZO的轴承$37。
ESC hobbyking afro 30A 刷 BLheli $14
螺旋桨Graupner E-Pro 1050/1150 德国制造的哦, APC MR原厂美制太软, 国产碳桨太硬高频振动大$11.3

变压器 UBEC (USD $20):
用美制 pololu, 电池电压-12V(2A),电池电压-5V(5A), 高效(80~90%)高功率DCDC变压器。如何接如下图

电池(USD $38):
官方推荐用 HobbykingMultistar 5200mah, 433g, 但是这电池只有10C。 自己用hobbykingzippy 5000mah 25C, 480g。 国内某些玩具厂家如何减重和提高电池容量呢, rcgoup 很多用户都有测试过。 10C的电池轻容量大(会虚标), 但是这类电池只适合轻量基本的航拍(载重还可以), 这类航拍主要是用在悬停和低速飞行, 多轴一遇到大风或者高速暴力飞行, 这类10C电池就会突然掉电甚至电芯损坏(尤其是多个电池循环后)。 Hobbyking 给电池标C 数 已经算是很良心了。国内还有一类B-grade 电池甚至C, 这类地电池10几个循环就完蛋了, 良心商家会标, 主要用于各种测试, 黑心商家就直接高价卖。

起落架($55):
起落架用尼龙柱就行, 原厂的橡胶胶只有20mm 高。 后来定了 boopidoo 设计的起落架, 还是shapeways 打的。
3D打印起落架图片来自 boopidoo

电压电流传感器(USD $18)
任何兼容APM的传感器都行, 还要给pix 供电。

线材:
所有的线能剪断就剪
电池的连接接口 红色的JST 和4mm 的HTX自己做
云台的连接线是用 MolexPico blade pitch to pitch 1.25mm, 自己压线
飞控用的接口是 JST-SH pitch to pitch 1 mm自己压线
连接完 接口处要打液体电工胶固定

楼主:
1050 测试
一定要把ZIDAN头换成螺丝 ZIDAN头太不平衡了

配置:
Xugong V2
Zhiyun Z1 ziny 云台
XuGong v2 Pro Zenmuse H3-3D mounting bracket by D3wey from shapeways
SJ4000
PixFalcon Micro+M8N+HK900mhz 250mw telemetry +HK micro OSD +voltage sensor
平衡过的 Eprop 1050
Hobbyking MT 740KV+ Afro 30A  ESC(BLheli)
12V +5V step down voltage regulator from Pololu
Zippy 25c 5000mha 4S
Extended legs
600mW 5.8G/Frsky X8R
场地情况:
7点多拍的, 光线不好, 不是首飞, 气温6度左右, 阵风10公里
安装4个减震球, 最高地速60KM/h (GPS测量), 全程目视飞行,后来飞远了 只能按RTH了

悬停测试:
起飞重量 1900g,全部机载设备通电, 悬停时间 15:43(6度C). 落地前负载电压 3.35V, 等待一段时间后电压 3.5V, 基本不能再飞。放电3800mah 左右 (气温太低)

悬停放电情况

悬停IMU震动 AccX/AccY +-0.2g, AccZ +-0.5g

其他飞场情况:

歪果人的飞场,  200M+ 的草地跑道, 有专门人维护,荒郊野外的基本没有任何大干扰,好像附近有一个直升机机场, 10KM+ 上空是民航航道, 需要较会员费+ 保险。
都是老头飞3D 和大飞机的居多

楼主:
1150 测试

基本tip to tip 了

机器晃得厉害 拍的没法用 只有静态的还可以

楼主:
弄个箱子过冬 室外温度低于10了 基本没法飞远了

楼主:
预留 预留 预留 预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50 测试
一定要把ZIDAN头换成螺丝 ZIDAN头太不平衡了

这云台歪得可以……

网友:
这一整套下来要不少米吧

网友:
设计新颖
歪果仁的飞场 真好  飞机也真大

网友:
真是徐工啊

网友:
机架多少米  好漂亮的机架

楼主:
这个架子已经上市1年多了V2版本,  V1的快2年了, 盒子的证明就是V1的图。
机架 169 美刀Hobbyking 包邮 (巨慢的国际小包航空), 黑5HK他们做过活动 119 刀现在没有了
这机器还是太重 看到HK 他们有 2810 750KV的马达 马上下单 这样可以减重到1700g 左右 悬停应该能到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云台歪得可以……

60km/h + 风 副翼+ 打舵就这样
智云云台 roll 回中很慢 这是事实

楼主:
买个箱子过冬

网友:
写的很棒!

网友B:
"XuGong V2" looks good. I wish it can be bought in Taobao.
BTW, the motor looks 3xxx size?

楼主:
马达是4XXX的 EZO bearing 已经overkill了  2XXX的都够用了
没必要用这个 但是我手上只有这种  从QAV上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uGong V2" looks good. I wish it can be bought in Taobao.
BTW, the motor looks 3xxx size?

hobbyking 国内的仓库应该有卖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个Turnigy 1080P的相机怎么样?大小和山狗一样吗?

网友(2016-01-06):
在黑羊好像看到这个机架了 不便宜

网友:
装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去~续航肯定长不了~这个架子 就是为DJI量身定做,飞宇2轴表现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