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华科尔2612v如何清除id

楼主(2015-11-30):
华科尔2612v如何清除id
如何设置通道映射,正反?
都搜索不到说明书太老了。
有的发一份。

网友A:
在接收机未通电时,把配置的短路子插入第一舵机通道,接收机接电,已清除接收器固定ID记忆,断电。然后开摇控(控要设置自动ID),接收机上电进行对频。

网友A:
通道映射
1是升降
2是副翼
3是油门
4是方向
5无
6旋距
7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