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悬停、定点模式求助?

楼主(2015-11-30):
pixhawk悬停、定点模式求助?
悬停和定点模式,都定不住。
基本都是按照一个点在打转,围绕一个点画圈。
这个该怎么处理?
已经更换过gps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呢啊~

网友B:
到场外校准罗盘,家里干扰大,校不准

网友C:
重新校准下罗盘

网友D(2016-03-03):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新手一个,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
对,请楼主回复,向前者帮助你一样。谢谢!

网友F:
最好看看机子的照片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