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吐槽下A6的按键■

楼主(2015-11-30):
      不知大家觉得没有,A6的按键简直就是个噩梦!!设置充电放电、设置电流大小时,完全靠运气!!想增加电流按增加键,电流有时反而减小。按键升降完全不靠谱。本来设置3放电,却设成6!!,怎么按降也回不到3,然后叫个不停!!按键的标识完全没用。仔细试了下按键,按键应该没问题,我怀疑是按键设置程序有问题。每次设置都让人火大,应该抵制这种垃圾产品。

网友A:
我的三个还凑合,有一个不是很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个还凑合,有一个不是很灵敏。

不灵敏还好,我的是按A键却是B键的功能,按C键却是B键的功能或是D键的功能。串来串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灵敏还好,我的是按A键却是B键的功能,按C键却是B键的功能或是D键的功能。串来串去的。

买上4个微动按键给他换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上4个微动按键给他换掉就OK了

上下板有一边焊死的,没有操作空间,根本就拆不下来。

网友:
A6按键确实糟!

网友(2016-05-01):
同意!我发过一个贴子,我的A6按键全失灵。

网友C:
处理这类微动接触不良,可以用WD-40喷几下,又可以用好久了,一定要买正品,比如京东自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这类微动接触不良,可以用WD-40喷几下,又可以用好久了,一定要买正品,比如京东自营的。。。

我最后是打开盖子,用砂布磨触点就ok了

网友:
买个A9吧

网友D:
的确是这样,用的久了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是打开盖子,用砂布磨触点就ok了

也是这样干的!现在又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