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930kv和2216 810kv的电机选哪个好呢

楼主(2015-11-30):
我的其他配置是好赢20A电调,5200mah电池,f450机架,准备加装图传和山狗。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帮一下

网友A:
4S 电池 10寸桨 1.5kg 左右用8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电池 10寸桨 1.5kg 左右用810

相同条件下 2216的拉力比2212的更强对吗

网友:
2216,动力大些

楼主:
那我用10寸桨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0寸桨行不行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电池 10寸桨 1.5kg 左右用810

3s电池也差不多吧

网友B:
带东西多,还是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东西多,还是2216

10寸浆 3s电池 差不多吧

网友A:
动力不好说
这个和用什么磁铁和 定子的铁芯用什么
考虑效率 和飞行可控性 就看浆 机重 螺旋桨尺寸 螺旋桨材料 电机转速的搭配

3S 930 如果 超过2公斤的画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好说
这个和用什么磁铁和 定子的铁芯用什么
考虑效率 和飞行可控性 就看浆 机重 螺旋桨尺寸 螺旋桨 ...

用2216 换大浆就稳多了吧

网友:
810kv +4S +10寸 把 动力是绝对够了 1700g 左右
稳不稳看你其他零件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