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

楼主(2015-11-30):
有的控油门曲线是 0——100 但是有的控是 -100 -50 0 +50 +100
问题来了需要设置30%的油门应该是多少
0——100很好解决直接就是30一条线
-100 -50 0 +50 +100这种有些蒙
我自己换算了一下30%的油门应该是-40不知我换算的对吗望高手解答

网友:
对,简单的比例计算。。。。。。  100/30  =  (100+100)/ x       x = 60     -100+60 = -40   对的,就这么算

网友:
30*2-100=-40

楼主:
我也是这样换算的

网友A:
-100-+100的是螺距曲线吧  我用的空没见过油门曲线是+-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100的是螺距曲线吧  我用的空没见过油门曲线是+-100的

18SZ就是-100 +100新14SG也是-100 +100

老14SG是0——100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100 +100 都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SZ就是-100 +100新14SG也是-100 +100

老14SG是0——100

啊?   那我才买的14竟然是老款的  有啥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那我才买的14竟然是老款的  有啥区别么

没什么区别 就是-100 +100 油门定速要换算设在那个位置 用着没有0——100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区别 就是-100 +100 油门定速要换算设在那个位置 用着没有0——100简单

我是说新旧14的区别  我的控背面 看黑多人的是两个首尾相接的箭头中间是个10   我的  是很模糊的写了一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