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x3接受器装在什么地方啊,看好多机机没看到!

楼主(2015-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装在尾舵下方的机肚子里面  电池顶不到后面去的   陀螺仪装在尾管固定座上面   明白了吗

网友:
还可以用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卫星是什么意思朋友,比如我是华科尔d10遥控器!!!

你的华科尔不能用  要JR的遥控器才行   JR的有个小小的卫星能当接收机的  不用华科的那么大的接收盒和那么烦恼的接线     JR DMSS 都有XBUS系统 也是单独一根线就能够代替传统接法~!!  你的华科尔只能够传统接法  明白吗 !  FUTABA的可以SBUS系统 就是一条线可以代替传统接法了!

网友:
华科尔d10遥控器刷第三方固件可以用DMS2及dmsx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