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讨论下,如何实现一个遥控同时控制多台飞机。

楼主(2015-11-30):
我知道很多人看了这样的问题都会觉得哭笑不得,但我不是一个航模新手,我只是真的被这样一个问题问到了,我对无线电不是很懂,听说以前用72mhz的遥控器只要晶体都换成同频率的便可实现一个遥控同时控制多个飞机,(求证实,或者辟谣)》以前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挺可笑的,单仔细一想未尝不可,所以特此询问各路大神,有没有这个希望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小弟并非开玩笑。看看有没有跟大家深入探讨的机会。

网友A:
我在地面试过 一个控控制 2个固定翼 (2个固定翼同时通电)

网友B:
都可以,只要两个接收机都对码完成。但请想像一下一架飞机的跑道在左边一架飞机的跑道在右边的情况,呵呵。。。

网友B:
除非你的遥控器有4组摇杆且你有4只手或你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否则根本无法正常操纵飞机。

网友C:
也许人家玩船呢 或者组队 还需要飞控之类的吧

网友B:
或者你用的是pix飞控或者navio+RasPi(树莓派)刷pix固件,自己编一段编队飞行的程序。之所以用pix和RasPi是因为其他飞控运算能力太差。至少要ARM Cortex-M4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用的是pix飞控或者navio+RasPi(树莓派)刷pix固件,自己编一段编队飞行的程序。之所以用pix和RasPi ...

谢谢,哈哈。我最终死的目标就是想完成编队,想如何最简单傻瓜的完成两架飞机的同时飞行。这样就少去一个操控的飞手,目前还是想从遥控系统下手做点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地面试过 一个控控制 2个固定翼 (2个固定翼同时通电)

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人家玩船呢 或者组队 还需要飞控之类的吧

嗯,目前只想能够完成简单的用途

楼主:
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复,小弟会一直研究这个问题,也望大家能够与多多帮忙,至少能够让这个帖子沉得慢一点

网友:
这个不可能,那怕遥控操作动作一样,两个模型的电调输出也不会一模一样的,几个动作后就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