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cc3d连接步骤及如何调试

楼主(2015-11-30):
如题,cc3d连接步骤及如何调试
可以先全部接上再连电脑调吗,求图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轴?

网友:
百度比谁都清楚

网友B:
全部连好再调,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轴?

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连好再调,一步到位。

基本连好了,准备周末试试调cc3d

网友C:
建议泡泡老师视频看一遍,里面有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预先测试以下CC3D能否保存配置操作,如果不能,提前更换省得万事俱备的时候要拆飞控,浪费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泡泡老师视频看一遍,里面有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预先测试以下CC3D能否保存配置操作,如果不能,提前更换省 ...

恩好,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