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 请教哪个遥控器好

楼主(2015-11-30):
本人不懂英语,所以需要买一台支持中文的
遥控器
,目测华科尔D10和天地飞9还可以,请教值得购买哪款呢?或者其他中文遥控的推荐,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都可以 反正玩进去了都得换

网友B:
D10。可刷开源固件。

网友C:
我用的d10,感觉不错,天地飞的没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我还在纠结

网友D:
这两种我都有,应该说你不喜欢折腾的话都可以,哪个便宜你买哪个就行了。如果你愿意折腾,那就买D10,D10可以刷非官方固件,刷完后功能强大且可以控制其他品牌的飞机。但看你的意思,英语水平一般,那就与刷机有距离了,deviation的固件虽然有中文语言可供选择,但只有英文的说明书,你不想花时间研究英文说明书的话,你会很很不习惯这个固件的。

网友D:
≥﹏≤再补充一下,我还是建议你买d10,因为华科尔的产品线丰富一些,华科尔的小四轴小直升机都与自家的遥控匹配,买天地飞的话,天地飞貌似只生产接收机没有成品小飞机,小四轴小直升机之类。

网友E:
x9d绝对强大,

网友F:
中文遥控天9,全中文,不懂英文的使用很方便。

网友G:
控,不是,看说明书,看出来的,都是自己研究鼓弄出来的,看说明书纯粹就是学英语玩,提醒楼主一下,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把浆卸掉,要不一旦油门反向,或者怠速调高了,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