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炸鸡修复。。。。

楼主(2015-12-01):
      165起落 惨炸。

到家 检查,发现。 大约损坏的 大桨 、 小桨 、尾中联、拉杆、大奖夹拉臂、尾管、尾传动皮带 。3轴竟然无一弯曲。
考虑再三 修吧。看看能修到什么状态。

桨夹拉臂。。校正。。。拆了球头 用亚托 600 的主轴扳直校正。。哈哈。

搞定。。。外观上有些小不平。不理。。。 炸的太狠了。。

这个垂尾本来就是修复的。再来一次而已。。。轻车熟路。。。。。

尾中联感觉有点不够强度。。。希望早日改进。。。据说尾中联正在加强中。

     第一次修理碳的尾管。。。经验不足。。。 用了好多胶水。让尾管增重很多。。。。只是介绍下流程,修理过程中得到大神们的指点。大神们修理尾管竟然采用到,保险套套。 牛逼吧。。
      这次就这样了。我这次的维修方式不可取。下次如果维修可以做的更完美。。。504这个胶水很棒。。 就是干的太慢。 24小时。所以这个尾管修了我好几天。先涂抹胶水到 炸开裂的地方。先做下补强。但是做完了发现。这步可以不要。直接上加强碳片就好。因为这个胶水会自己流平。。。

加强用的碳片

      一面一面粘好。。。但是大神指导是。用502 先定位。然后涂胶水 。然后吹个保险套。。 顶住及定位,修完后绝对感觉大神的方法牛逼。。下次采用。毕竟修过一次。才有经验。。

有些有较大缝隙的。先用胶带贴好。然后上胶。

端断口面我用胶带先粘贴。然后破开。将破开的胶带 粘在铝皮上。再画出你需要的形状。。用剪刀剪出形状。

上胶。然后用捆扎膜把铝皮固定好。。

搞定。。

表面破损面pvc贴纸 遮盖。。

头罩一样。。。

完工。。

这次经验不足。。 欢迎各路大神指点。谢谢。。。 模型就是动手。。。。维修1、乐趣 。2、 省钱。。。。 1次没经验。。。2次 3次。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
没钱还玩380 ...这牛吹得好

网友:
你这样搞厂家还用活吗?

网友:
罗总的铺子要倒了~~~~~~

网友:
米物中看不中用啊

网友:
处女座的绝对接受不了~

网友:
这尾管修复得够强劲啊

网友:
哼哼 浪飞必炸

网友:
修理技术了得

网友A:
请问,尾管内壁一周要加固吗?我只看到你用碳条加固了一边。套套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尾管确实中看不中用

网友B:
垃圾380问题一大堆

网友:
一晚上哭倒了无数店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380问题一大堆

我不懂您出于什么目的?但您的方式有些不对?您说问题一堆?都是什么问题呢?这机不仅仅我一人在飞,许多魔友也在飞。有问题大家都很明确的讲了。再者说几乎没有没问题的飞机!问题包括设计问题,工艺问题,及不良品。我们模型还有个问题是魔友自己组装技术问题。。。。如果真的问题一堆应该早就满城风雨,模型圈小。碰来碰去就那麽多人。。我这台380遇到的问题就那麽多,在装机贴都说明了。。以我装机的方式都一一解决。从开始飞到炸鸡 165起落,没因飞机本身的原因炸鸡。。。。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否明确下。。扔个标题。。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尾管内壁一周要加固吗?我只看到你用碳条加固了一边。套套起什么作用?

4面都有加固,大神的建议是  先用 502。。定好尾管。。然后把环氧涂抹到弹片上。然后放在需要加固的点上。。然后把套套放进尾管内部。。断口位置。。然后吹大。。压住4面的加固碳片。。1次就搞定4面的加固。。厉害。。。我下次用这个办法。

网友:
搞个铝合金尾管

楼主:
改天帮我搞个出来。兄弟。哈哈。俺知道你能。。这事情就拜托你了。哈哈。不要跑哦。。 你的 透明机架实在漂亮。哈 。

网友:
修复技术

网友(2016-08-07):
把尾管修复
步鄹  再详细点。。。

有点晕圈。。。

网友(2017-04-17):
航模图的就是自己动手这个乐趣。。。

网友:
尾管修得不错

网友:
令我想起固定翼

网友:
厉害,不过380最大失败就是设计成这种一次性的碳纤罩尾管。

网友(2017-11-29):
这换我,我也不修复这个尾管了,修好重量问题呢?破损一点我去修修,炸断了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C:
如果是不介意外观的  这种尾管我感觉更好   只要不碎 就能修  修一次不到10块钱 重要是省钱  修复过的地方绝对比原来的结实  下次炸肯定是断其他地方   我的也是修了几次了  但是修太多就重了   对于我等屌丝 主要是省钱啊 飞起来哪能管得了外观好不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不介意外观的  这种尾管我感觉更好   只要不碎 就能修  修一次不到10块钱 重要是省钱  修复过的地方 ...

小修可以,都炸断了,还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修可以,都炸断了,还修?

断了一样修  刻楼主一样在里面用碳纤板固定 然后外面用纤维布包两圈 超级硬    我的缺了一块照样修好飞   强度一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了一样修  刻楼主一样在里面用碳纤板固定 然后外面用纤维布包两圈 超级硬    我的缺了一块照样修好飞   ...

这样确实很好

网友:
这条尾管99一根,如果修3次,就相当于X3换3次尾管,扯平了。如果修4次,那就赚了!

网友C:
要是修到4次 那尾管几乎重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修到4次 那尾管几乎重一半了

好久的帖子了。。现在修 就简单到爆。502 先定位好断尾。把环氧涂在表面,辅上玻纤布。然后直接用电工胶带。胶一面朝外 捆扎好。。等干 拆掉电工胶布。。因为涂胶面朝外 所以很好拆的。。这样胶水又少。强度也够。。关键是定位要好。。。。很少炸鸡了。。一根尾管用1年。。有点懒得修了。。

网友:
都飞这么多个起落了,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的帖子了。。现在修 就简单到爆。502 先定位好断尾。把环氧涂在表面,辅上玻纤布。然后直接用电工胶 ...

老乡吊!手里有个新买的380,发现是老款中联当心射了,正在想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