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450爽飞视频纪念服役三年

楼主(2015-12-01):
我的jr forza450服役有三年多了, 当时在被鸭子250坑了好几个月之后终于走上了正轨, f450首飞就让我觉得出乎意料的简单加轻松, 装机过程也给我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那时候6s 350mm的450才刚刚兴起.
三年当中陆续升级, 原厂电调换成了cc edge50a, 原厂3s电机换成了蝎子2520 1580kv, 鸭子上拆下来的舵机也换成了全套ds95, 曾经18组6s电池现在只剩4组还能勉强飞了.
三年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多动作, 飞出了自己的风格, f450功不可没.

炸过无数次的机身既然坚挺, 故障率依然那么低, 让我觉得飞的很踏实, 很安心.

虽然后来陆续搞了e6和e12, 但带给我最多快乐最多满足的依然是我的forza450.

?from=y1.7-1.2

网友:
肯定要顶老吴。。。  JR确实也没有让我失望。出于对450ex的喜爱,E6-550没货,只好手贱下单了forza 700空机,先装上静态吧。
昨天已经把我的450ex改成380mm主旋翼,今天试飞2000 rpm低转速比以前更加轻松,跟您分享一下。有空我单独发帖。
   - 14mm OD / 12mm ID 的碳纤维管1米,自己锯断,做卡口,砂纸打磨
   - Lynx Gaui X3的380mm皮带(X3皮带太宽,需要把皮带装在X3上,借着转速用美工刀环切大概0.3mm以后的才能装在forza450上)
   - 尾推拉杆延长需要就地取材,从450ex上弄来以下2个零件,正好可以把推杆延长4厘米左右,具体长度要试验
      - 1. 就是方陀螺仪的那个平板正上方有一个铝合金通管(两侧是六角型,两侧都是m2螺丝孔)
      - 2. 一根多余的十字盘舵机拉杆

网友A:
过去12个月一直口水forza 700。但是自从看你的e6-550帖子,我有一点迷恋上一代JR的憨厚的大鼻子外形。可惜e6国内空机没货,e8好像结构太复杂。E12比forza 700都贵。我只好下单700。不知道JR 700级飞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B: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C:
呵呵,你拿450跟250怎么比较呢!

网友:
好 机机    好技术 !  专业 !

网友D:
真***土豪一个  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12个月一直口水forza 700。但是自从看你的e6-550帖子,我有一点迷恋上一代JR的憨厚的大鼻子外形。 ...

e12贵就是因为它是jr巅峰经典旗舰,尤其伊藤版,配件断货之后我也会永久收藏的。
f700其实是在e12原有的基础上又对一些细节做了加强,故障率更低,新设计也会让反应更敏捷,我也口水f700很久了。据说齿盘螺丝拧太紧的话小齿盘容易裂,这点注意一下就行了,别的还没听说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也不一定,比如模拟器上都不过关的动作就贸然在真机上做然后炸鸡,这样就不会有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拿450跟250怎么比较呢!

您是鸭粉么?250和450当然不能放在一起比手感,但可以比精度,比设计,比故障率。我手法比较粗糙,鸭子250拿来十个起落必然出故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土豪一个  骚

你最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12贵就是因为它是jr巅峰经典旗舰,尤其伊藤版,配件断货之后我也会永久收藏的。
f700其实是在e12原有的 ...

听你这么说,我就更想买E12了。 可以多备几组齿轮、球头、关键螺丝等耗件。其他标准件比如轴承什么的以后可以坏了再买NSK等。当然我上述建议仅限于飞大航线的低风险玩法。E12就会成为经典法拉利一样,只要不去赛车场爆操,50年后还是性能不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鸭粉么?250和450当然不能放在一起比手感,但可以比精度,比设计,比故障率。我手法比较粗糙,鸭子25 ...

零件精度区别是明显的。我的这个帖介绍了X3尾旋翼虚位。另外设计优秀带来的重量区别和传动阻力区别也很明显。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7711

个人感觉Forza450是450级至今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鸭粉么?250和450当然不能放在一起比手感,但可以比精度,比设计,比故障率。我手法比较粗糙,鸭子25 ...

jr的精度是毋庸置疑的。唯一还剩台亚托500,还是500刚出的时候买的(塑料版)现在还剩主轴固定座和尾波箱是原装的。
泰世的200也折腾过,自认调机还有点经验,200实在是搞不定。
450机型哪怕是飞越、非奈科斯,随便调调也能爽了。如果排除价格的因素,当然更贵更好飞……

网友E:
请问干嘛用的?接收机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的精度是毋庸置疑的。唯一还剩台亚托500,还是500刚出的时候买的(塑料版)现在还剩主轴固定座和尾波箱 ...

450竞争残酷啊。一线厂家感觉想突破新设计工艺就要加价,然后也不会好卖。后面国产厂家走低价策略,紧追在后。
对于玩家,现在是玩450的好时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过去12个月一直口水forza 700。但是自从看你的e6-550帖子,我有一点迷恋上一代JR的憨厚的大鼻子外形。 ...

除了電調不太好放之外, 都是完美的一台好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除了電調不太好放之外, 都是完美的一台好機...

如果下狠心把电机和电调焊在一起,把线缩短就好办很多。或者用原厂的袖珍50A也行。但是我需要好盈50A V3的rpm信号,因此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的精度是毋庸置疑的。唯一还剩台亚托500,还是500刚出的时候买的(塑料版)现在还剩主轴固定座和尾波箱 ...

200到250这个级别确实比较尴尬, 450整体靠谱很多. 其他品牌的450我自己倒是没买过, 但身边有朋友飞, 感觉比我飞的柔但故障率还是比我的f45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狠心把电机和电调焊在一起,把线缩短就好办很多。或者用原厂的袖珍50A也行。但是我需要好盈50A V3 ...

我用的凤凰50edge lite就带转速信号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说,我就更想买E12了。 可以多备几组齿轮、球头、关键螺丝等耗件。其他标准件比如轴承什 ...

e12和f700我都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干嘛用的?接收机滤波?

这个是给bec稳压用的, 不加这个电容的话bec电压有时候降到4v以下, 加了电容之后都在5v之上

网友:
老吴一点也不老

楼主:
嗯, 我还年轻

网友:
羡慕飞机和技术。

网友:
楼主,E6的电机齿你是多少t的?是6mm轴孔的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e12和f700我都得搞

forza700我已经下了号称国内最后一台现货。下一批要过一两个月。你去袋鼠国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e12和f700我都得搞

对了,我看了许多helifreak帖子,似乎对forza700的重量各说不一。JR的官方说法是最轻但是最结实的的700级之一,5kg能下来(12s5000mah),有的模友说搭配k牌200A/scorpion 4530电机之类起飞重量达到5.6KG。我其实还是想买来飞Low RPM @ 1100-1300rpm ,算了一算,似乎如果只是6s并联2个5300mah飞航线,控制螺距不超过10度,300元的好盈100A V3就够了。电机scorpion 4225-500kv的轻型电机就够了。其他舵机什么的全部futaba,估计起飞重量4.8-4.9kg能下来。如果尾巴锁不住,再升级3桨尾就够了。除了玩法暴殄天物以外,其他有没有不妥。

网友:
牛啊,还是那么暴虐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到250这个级别确实比较尴尬, 450整体靠谱很多. 其他品牌的450我自己倒是没买过, 但身边有朋友飞, 感觉 ...

我的450ex并不是完美,有三个轴承是新机开始就有问题。第一个是尾齿箱固定尾齿轴的左侧那个轴承,还有两个是皮带涨紧的小微轴承。这三个轴承转起来哗啦哗啦。我自己按照尺寸买了几个nsk/nmb换上才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bec稳压用的, 不加这个电容的话bec电压有时候降到4v以下, 加了电容之后都在5v之上

V3 这么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bec稳压用的, 不加这个电容的话bec电压有时候降到4v以下, 加了电容之后都在5v之上

凤凰的bec这么差?你的设定bec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