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位角想请大侠们给科普一下。

楼主(2015-12-01):
osd上有个方位角显示,起飞后数字一直在变,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炸鸡了对寻找有帮助?懂的大侠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假如你是apm 的osd 上面会显示两个方位角 水平线上面那个是家的方位 你跟着箭头走就能回到家的位置 另一个默认在右下角 是你机子机头指向的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