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疏学浅,捅了大篓子,咋能修好

楼主(2015-12-01):
哈哈

小弟才疏学浅,犯了错误,把  红圈位置 本该12v 输出的 地方  焊上了 3S电池输入,   现在 改过来后, 红圈下面 5v 输出已经废了,
我就想知道  这板子上 换个什么件 能把 5v 输出修好呢

别说换板子,那很简单  但是没意思

自己修好才有意思。

不知道 还能不能修好啊
【重新焊接试了一下  完好无损    之前测试只是搭线试的】

网友:
这焊功, 比我好了

网友:
已经通电过了?通电过了最好换板子!!不然…… 嘿嘿

网友A:
外如一个BEC

网友A:
再加一个12转5V

网友B:
感觉几根线都焊在一起了

网友C:
看不打清楚,楼主这个是什么设备?背面有元件吗? 加我QQ460412291,我帮你看看?

网友:
多練習一下焊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几根线都焊在一起了

也焊在一起本是沒問題的, 也只是 + 一起  ,  - 一 起  ,也問題只是输出,焊到了输入,在開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几根线都焊在一起了

就是应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焊在一起本是沒問題的, 也只是 + 一起  ,  - 一 起  ,也問題只是输出,焊到了输入,在開了電

对   对  对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打清楚,楼主这个是什么设备?背面有元件吗? 加我QQ460412291,我帮你看看?

哈哈    我也在 百合 群里  原来这么近

网友E:
烙铁功率严重不足,或者焊锡太烂了。。。

网友:
肯定能修好,因为不知道周边电路和本电路板的结构,估计你自己要搞好难度不小。
12V转5V,一般简单的就一降压块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功率严重不足,或者焊锡太烂了。。。

确实功率不足  没办法   玩个航模不至于整那么大 功率的    绝大多数这个都够用了

网友F(2016-01-02):
换主芯片mp1584en 其它元件都好的,从原理上讲,如果是胆电容,烧毁的应该是胆电容,但瓷片电容耐压高无极性,烧毁的就是主芯片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主芯片mp1584en 其它元件都好的,从原理上讲,如果是胆电容,烧毁的应该是胆电容,但瓷片电容耐压高无极 ...

错了  错了   重新焊接试了一下  完好无损    之前测试只是搭线试的

网友G(2016-02-28):
输入12V 是标称电压 ,3S满电也不过才12.6V 直接焊上去不应该烧,除非是你焊接错误

网友H:
都是牛人啊

网友I:
不懂是哪里烧坏了

网友J:
楼主的焊工还要提高,锻炼一下。

网友K(2016-05-07):
用7805输出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