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 MONO1 - Etti 天狼星, 问题轴系调整问题

楼主(2015-12-01):
\n\n已订购ETTI天狼星套件, 并好盈 120A电调, tp 2940 pro电机, 并通过最近潜水了解到装船的基本知识, 更了解到调船是关键的一步.
由于之前没有玩过船, 轴孔和电机座装好后如何让调整出轴角度, 出轴高度等, 我觉得这是调整较为关键的一步, 有什么配件, 方法可以易于调整? 是否有可调的电机座或是出轴孔?
任何洋办法土办法请不吝赐教!!另外上海MONO 1 有没有较固定的组织, 求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2734&extra=page%3D2

直奔十二楼好了

谢了,帖子我看了,我的问题是想装配一个易于调整的轴系,以方便调整。

你的图片不错,低调,但爬泳是最快的泳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帖子我看了,我的问题是想装配一个易于调整的轴系,以方便调整。

你的图片不错,低调,但爬泳是 ...

那个应该是冲浪板吧!最近也折腾了调使者在调试中

楼主:
先定了个一体化轴系, 这样首先在电机端可以有一定调整幅度, 如需要, 再调整出轴位置啦.

基于坛里得到的和之前空模的知识, 航行姿态的调整主要推力线和水阻力中心, 重心相对位置的调整, 由于多了水的因素看起来比空模复杂多了, 看来只能基于基本的理解慢慢的摸索了.

哪位前辈给看看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