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 JR Forza 450ex改成380mm主旋翼,飞2000rpm低转速

楼主(2015-12-01):
昨天已经把我的450ex改成380mm主旋翼(原机是325mm到360mm)。今天试飞2000rpm低转速比以前更加轻松。垂直爬升改善明显。配3s2600mah格氏,巡航飞行十五分钟轻松,落地3.75v,电机电调基本是凉的。装上3s4000mah格氏不带头罩飞行25分钟到3.7v。腰酸背痛满身蚊子包。

改装过程如下:
   - 14mm OD / 12mm ID的碳纤维管1米,自己锯断,做卡口,砂纸打磨
   - Lynx Gaui X3的380mm皮带(X3皮带比forza宽0.3mm,装在X3上借着转速环切以后的才能装在forza450上)
          更新:国外模友介绍亚拓t-rex 500的皮带也可以,直接安装更方便。我实测了,稍微比lynx给x3配的380mm皮带稍微短一些。
   - 尾推拉杆延长需要就地取材,从450ex上弄来以下2个零件,正好可以把推杆延长4厘米左右,具体长度要试验
      - 材料一:就是固定陀螺仪的塑料平台正上方有一个铝合金通管(两侧是六角型,两侧都是m2螺丝孔)
      - 材料二:找一根多余的m2螺丝孔的舵机拉杆
      - 几何对位确保各个位置90度以后,标记好用红色螺丝胶固定
           更新:国外模友介绍lynx给mini protos的升级件可以把forza450的尾舵直接放在尾管上,就不用延长拉杆了。缺点是不能使用尾管大包围。
   - 另外图中银色的forza450尾桨夹是升级了lynx (LX1454)是带推力轴承的。原机是没有的。

改完以后飞机是否能经得住3000转以上3D爆操,要自己负责。(大桨夹螺丝强度、十字盘强度、易碎臂强度、碳纤维尾管强度等等)

网友A:
能飞这么长时间,3s的?

网友:
2200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这么长时间,3s的?

3s2600mah和3s4000mah格氏。

网友B:
25分钟3.7v是带负载的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分钟3.7v是带负载的3.7v??

昨天懒得去充电,我刚刚测量不带负载是3.75v。昨天设警报是3.6v,但是没有警报就已经落地了,很累。我这周有空再试试到3.6v报警是多少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懒得去充电,我刚刚测量不带负载是3.75v。昨天设警报是3.6v,但是没有警报就已经落地了,很累。我这 ...

我设置到3.3报警只有29分钟,看来我的还是不给力啊,飞机多重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到3.3报警只有29分钟,看来我的还是不给力啊,飞机多重带电池?

起飞带3s4000mah格式,980克。如果加上头罩1024克(实际戴不上)

网友:
再接再厉。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爆飞3d的话锁尾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飞3d的话锁尾可能出问题

可能没有那么坏。vbar改了collective-precomp从22改为40和acceleration从50改为30以后,从悬停到瞬间13度螺距,不会甩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那么坏。vbar改了collective-precomp从22改为40和acceleration从50改为30以后,从悬停到瞬间13度 ...

螺距瞬间打满不算什么, precomp加多了反而不好飞, 组合螺距大的时候尾巴依然坚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瞬间打满不算什么, precomp加多了反而不好飞, 组合螺距大的时候尾巴依然坚挺才行

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目前的水平,加点precomp足够。但是如果要满足你提到的组合动作,估计尾管还要加长,或者转速还是要提高

我理解,假设原设计在3000rpm能玩3D,大概 400mm左右的尾管长度作为力臂,15T尾齿
我下降到2000rpm,加长到450mm左右尾管,即便换上14T lynx给X3配的加速尾齿,尾桨推力也只有原机 2/3 x 450/400 x 15/14 = 80%左右的控制力。还缺20%要么靠进一步提高尾桨转速,要么再加一片尾桨,要么再加长尾管。这几个选项都不好简单DIY。估计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楼主尾轴装尾中联的部位是自己磨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尾轴装尾中联的部位是自己磨细的吗?

没有磨过任何东西。可能我没懂你的意思。你再描述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磨过任何东西。可能我没懂你的意思。你再描述一下?

哦,图看错了,还以为下图画圈的地方尾轴磨细后装的3mm孔的尾中联(图上看起来很像有个台阶),还是4mm的是吧,问下这个尾中联是谁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图看错了,还以为下图画圈的地方尾轴磨细后装的3mm孔的尾中联(图上看起来很像有个台阶),还是4mm的 ...

这个尾巴,除了lynx的铝合金带推力轴承尾桨夹,其他都是forza原装

forza的15T尾轴是一抹到底4mm直径,跟Gaui X3不太一样。X3的尾轴是4mm直径,但是在尾桨夹位置切削细为3mm直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尾巴,除了lynx的铝合金带推力轴承尾桨夹,其他都是forza原装

forza的15T尾轴是一抹到底4mm直径, ...

哦,尾中联跟我的不一样,还以为用的什么副厂的。。。
我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