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与视频叠加系统可以先上哪个

楼主(2015-12-01):
组装了一台飞越650四轴,先在想飞远点,
图传
+视频叠加系统是不是可以分步,钱也有限,想先上图传,飞一飞拍一拍,,在上视频叠加,这样是否可行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想要在操控时看见四轴在空中视角的摄像画面角度,就一定需要图传发射和接收以及显示屏。而你说的视频叠加是OSD吧,叠加的信息包括飞机的卫星数量、电池电压、飞行速度高度以及飞行模式等等,这个就看你如何取舍。没有图传发射和接收,就单OSD也没有用,需要的叠加信号地面也实时看不见。现在空管严格,建议不要飞出视距。另外视距内飞行有很多可以放心的地方

网友B:
先买图传,OSD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