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装200穿越,通电后电调有电但无反应,怎么检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正在组装一台飞越200轴距的穿越机,NAZE32飞控,10A电调,1806银燕,电调线已经焊接在机架板上了,电机线只是链接还没有焊接,但是通电后,电调无反应,飞控通过电调取电,有电,用万用表测了,4个电调正负极连接都有电,怎么测试,还要把电调焊下来直接连电机试试吗?

网友A:
你没焊上电机吗?  没焊上电机电调当然没有反映了。  直接焊电机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B:
每个电机单独接电校队油门行程,具体查百度

网友C:
你这娃娃估计是新手,电调电机飞控插好后,要地面站效准电调的,详细请搜索教程

网友D:
这机架设计得有趣啊,信号线在一面,电源线又在另一面,飞控的插头会不会被桨打到?

网友E:
先焊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娃娃估计是新手,电调电机飞控插好后,要地面站效准电调的,详细请搜索教程

就是无法校准油门行程,通电后电调无提示音,就跟没接电调一样,我这套本来在我的250机架上的,飞了不少了,我直接剪线拆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焊上电机吗?  没焊上电机电调当然没有反映了。  直接焊电机看有没有反映

那我就直连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设计得有趣啊,信号线在一面,电源线又在另一面,飞控的插头会不会被桨打到?

你一说我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飞控板垫的有点高了,我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机单独接电校队油门行程,具体查百度

谢谢大哥,我都 试试

网友B:
逐个校队,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亲,你PCB板装反了!

网友:
没接电机?电调的提示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不接电机当然没反应。

网友F:
飞控应该放在飞机几体中心,为什么放在机头了,难道不放摄像头了,另外在机头多容易炸坏呀。

网友G:
接上电机再试应该就OK了吧,怎么没看到你的接收机?
对了,飞控两边的插针好长啊,会被桨打到吧,把飞控转个9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个校队,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弄好了,电机线 没接好,已经校准好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应该放在飞机几体中心,为什么放在机头了,难道不放摄像头了,另外在机头多容易炸坏呀。

机架中心位置的螺丝孔间距不合适,我又不想用双面胶粘,所以就在机头位置用螺固定了,我装了片5030桨,差 不到2毫米蹭到桨,不知道行不行,还需要换飞控版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上电机再试应该就OK了吧,怎么没看到你的接收机?
对了,飞控两边的插针好长啊,会被桨打到吧,把飞控转 ...

接收机是乐迪6通迷你版的,装上5030桨差不到2毫米蹭到桨,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电机线 没接好,已经校准好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中心位置的螺丝孔间距不合适,我又不想用双面胶粘,所以就在机头位置用螺固定了,我装了片5030桨,差 ...

恩,这种情况肯定不行呀,一不小心飞控就要被桨打坏,装QAV尤其是小机架,因为不是按自己设备订制的真得想不少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既然合理,又美观还安全及易于维修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