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要怎么操控遥控器 才能让飞机翻过来飞呢?

楼主(2015-12-01):
求指教。。。

网友A:
哥们你先找个模拟器联系吧。
具体方法:
遥控器切换到3d模式,就是油门摇杆中间时候是50%油门,顶端和低端都是100%油门(顶端是正螺距,低端是负螺距)。飞起来后打副翼或者升降让飞机翻滚,同时把油门杆同步切换到低端负螺距(切换的速度根据飞机的状态变化而实际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先找个模拟器联系吧。
具体方法:
遥控器切换到3d模式,就是油门摇杆中间时候是50%油门,顶端和低 ...

好,谢谢。。。一直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先找个模拟器联系吧。
具体方法:
遥控器切换到3d模式,就是油门摇杆中间时候是50%油门,顶端和低 ...

感觉好有意思。

网友:
设置负螺距

楼主:
请问悬停大概要练习多久才可以飞航线呢?

网友:
因人而异

网友:
这样问不行的,多练习才是,

网友B:
09年注册的号连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C:
哦,大概要把遥控器翻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大概要把遥控器翻过来吧

不对,是人翻过来,飞机也就翻过来了

网友:
大喊一声:翻!

网友D:
大喊:德玛西亚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年注册的号连这都不知道啊

你好,我09年的时候买过一个450杂牌,但是上高中就没飞过两次就卖了,现在工作了,想好好买个飞机玩玩,就在论坛多学习下。。。见笑了。

网友:
噗。。我纯属路过,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E:
要先把控搞成倒飞模式!

网友F:
右手油门:切3d,将油门推杆往任何一个方向打死,等飞机反过来后向下拉油门,视飞机的姿态进行修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手油门:切3d,将油门推杆往任何一个方向打死,等飞机反过来后向下拉油门,视飞机的姿态进行修正就行了
...

谢谢,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先把控搞成倒飞模式!
长姿势了

网友H:
先买个小飞机,飞一飞

网友I:
一定要切3D再翻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