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台FQ700=

楼主(2015-12-02):
用的是V2的飞控 ,V2说明书只有S900  及F450和F550的感度姿态数值,请问一下各位。FQ700应该用多少?

网友:
感度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A:
咨询下,这机架啥价格买的?

网友:
感度得自己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这机架啥价格买的?

双十一,299  不过是玻纤板,铝合金管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十一,299  不过是玻纤板,铝合金管臂,

那这价格倒也实惠了

网友(2016-03-31):
这机架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