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量仅为0.096CC的微型引擎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5-12-02):
                  排气量仅为0.096CC的微型引擎的制作过程
右侧是这次制作的引擎,缸径为5毫米,内直径4.9毫米,行程容积0.096CC,重量为12.3克微型引擎。装备空气吸入式RC节流阀。为了制作MAFURA-,PAWA-DAUN做的比较大,机体是没有搭载MADURA-的。当然了,这次制作是参考了小型引擎的先驱COX引擎。
的左侧是2015年8月的COX01号引擎,制作中取下节流阀和MAFURA-这两个东西。不管是哪种尖端的引擎,只要是遵守最基本的原理原则来制作的,即便是很小的也能比较容易的转动。可是问题是为了让飞机飞起来的马达和安全性的问题,这并不是普通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引擎模型”并不是仅仅为了做出来,制作航模的引擎,材料的使用和热处理过后一些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就变的尤为重要了。引擎不管怎么小,都要当成工作来对待。这次为了制作微型引擎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微型引擎的零件

照片2是006号微型引擎的结构零件

预热塞处理,必须使用COX01引擎,否则就无法进行制作。插塞的底部通过切割调整压缩 比。其它部分的制作是由铝或钢切割
曲轴的外围加工
  从曲轴箱的外周为φ16的铝A 2017(铝合金)开始用CNC的数控机床进行切割。由于小型机床没有切割油,会有粉末不停的产生,吹掉它就好了。
曲轴的内表面加工
  在车床上进行气缸安装部分进行攻丝加工后,图片是正在尝试进行研磨。曲轴孔由原来的φ3.98扩大到φ4.00(照片4)
曲轴的偏心加工
  曲轴的偏心杆在数控车床切割的过程中,可以对偏心拉索具用车床进行加工,拉索具因为制作起来太过麻烦,这也算是一种较为简便的方法了。
  数控车床的编程和设置是相当麻烦的一个东西,可一旦按下开始的按钮后,可以边喝咖啡边愉快的制作东西了,而且同样的东西可以复制很多割。图片5为正在切割的φ3.0超硬度合金。
缸径5MM气缸的加工
  气缸由铁制成,在车床上把气缸孔加工完成后再对外部的螺纹进行加工。内螺纹插头的安装,是需要经过专门加工过的英制螺丝。内侧的进气接口是用球形铣刀等工具进行加工的,排气口仅仅只有1MM,从排气口到进气口也只有0.2MM。当进气过早时,排气口的废弃又会被吸入进气口,气缸内部的工作效率将变的糟糕。它也会改变转速。然而实际上的变化是头脑无法想象的,由于无法进行分析,你只能通过多次尝试去确定正确的位置。
  气缸内部进行手动抛光,由于需要考虑到热膨胀,使得气缸顶部变得稍许薄一点。由于是微型发动机,壁面的油槽不需要进行加工,散热片最后加工。
活塞的加工
活塞的直径仅仅只有5MM,用内侧φ1.0的铣刀进行加工。中央连杆的安装是被球形铣刀加工成球形,连杆用专门的工具进行铆接安装。因为这个加工起来非常复杂,活塞销的规格也常常按照说明书上的制作活塞外围与气缸配合进行打磨,间隙5μm左右。

燃料喷嘴的加工
  喷嘴由黄铜制成。喷嘴用钻头钻开,直径为0.3MM。由于针头的部分内径为φ0.8,插入φ1.0的垂直深孔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针由M2模具加工(照片9)

小曲轴和连杆
  加工的曲轴连杆零件。轴径为3.99㎜、曲轴销是1.39㎜。材质scm 415(低碳铬钼钢)简易的渗碳淬火后使销部更具有耐磨性。(照片10)。
  热处理后轴径由数微米的扩大,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后进行加工
  稍微大点的曲轴在高温进行加工的情况下会出现形变,使用温度较低的方法进行加工,是氮化处理的表面更加有耐磨性。

COX01和006的活塞
  照片11为完成的活塞,大的是COX01,小的是这次006引擎用的活塞,连杆的前段先进行球形加工,在用专门的工具进行铆接安装,由铝制成,但是由于热膨胀率的不同,最好还是用铁来制作,铁质的气缸和铁质的活塞是同一热膨胀率,使引擎能更好的使用。

COX螺旋桨加工
微·引擎完成
完成的排气量为0.006 Cu . in微发动机。由于这个尺寸的螺旋桨市场上并没有贩卖,所以用D3×P1.25的来进行加工。这个浆的尺寸为2.6英寸,螺距不明显。
由于最有效率的一部分进行了加工,所以螺旋桨的效率会降低,只由通过降低负荷来换取转数。 为了衬托出引擎的功率,以及如何喂食大量的燃料,通过增压空气向一个增压器增加燃料供应,只能通过转数来增加供应时间。
由于制作引擎是桌上的小型机械机床,加工精度只有1/100MM的程度,像曲轴和气缸所采用的零件都是由手工进行加工的
在进行引擎测试时,我采用的是硝基甲烷15%,油20%的标准燃料,高峰值为23000转,低峰之为12000转,这对于4通道的飞机来说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