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 带9克舵机云台穿越四轴

楼主(2015-12-02):
从广州开心新到手ATG 220穿越四轴机在CCD镜头调节器增加一个摇臂给9克舵机就能遥控府仰角度,能调节角度这小小改变让我在穿越飞行时候看到前面:能点头或抬头看了,不再象给绑着脖子、公鸡眼似的视线穿越飞行,这个调节功能减小视线角度盲区增加飞行安全。
视频演示连接:?from=s1.8-1-1.2

楼主:
动力配置:
电机:银燕2204  KV2300
电调:好盈15A
桨:  ATG高速桨5X5
单个电机静测推力峰值最高 595克  14.1A,电调较热些电机温度可以接受, 220机架全备重量:485克(准备减小一些多余线材控制在450-485克之间)配对的ATG 5X5桨形问了一些资深玩家这个桨形设计是专业高速桨有别于只是用6040改平头5寸桨,好比汽车一个是以拉货拉重为主动力,一个是专用于高速动力。太专业东西不是我能懂的,我只道这个动力配置源源不断加速度让我在拉直线极限速度太刺激了,也有些玩家试用银燕2207  KV2700 配这个5X5桨速度更快更刺激.(这2207 KV2700配置电流变大电调安数要用大一些)

这具

A. 通过一个9克舵机接去接收器剩余通道(最好是旋扭键)控制云台摇臂府仰CCD镜头角度,就可以在飞行中任意手动调节CCD镜头角度。(推荐--简单易用方案)
B.飞控一般配有云台功能,通过
开启飞控云台功能选择府仰,同时还可以手动安需调节CCD镜头角度。(云台活动位螺丝尽量调到合适转动松紧度,CC3D等开源飞控设定较麻烦,我试过用红哪吒开启云台功能使用效果很好,舵机引接去飞控F2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底部走线(分电板预装下面)(另一个图是250展示)
TX60电源接头固定式

图传安装(板底加一片尼龙垫片)、尾灯

220轴距机臂较短,建议电调反装机臂下面或是其它空余位置,机臂凹槽设计是保护电线吧。

再一些正面图(加装探照灯我这个220不可以,但250可以)

网友:
这算半个广告贴吧

网友A:
穿越机一般用CC3D吧,CC3D应该没有云台增稳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一般用CC3D吧,CC3D应该没有云台增稳的功能吧

CC3D也有云台功能只是较麻烦不稳定,也许是我没调好,之前有一个贴子现在打不开了,我也看了其它模友的设定如图示你参考下,把舵机接去第六通道,我用遥控通道方便实用些。
1. CC3D-开启云台

2. cc3d-遥控对应通道

3.  cc3d-舵机量程设定

网友:
然并卵,穿越机不需要。

网友B:
遥控上的显示器支架貌似 不错  楼主共享下关键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上的显示器支架貌似 不错  楼主共享下关键字呗

只是普通支架单臂,另一个是飞越遥控支架凑起用的。再配一支6MM的螺丝给你手扭螺母方便快速拆除显示器

网友:
然并卵,摄像头一点保护也没有,一炸机肯定烂

网友:
技术普及贴, 顶起

网友C:
搞得挺好的

网友D:
CC3D设置云台的楼主出个详细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设置云台的楼主出个详细教程吧

CC3D 一般就3项设定,每一项设定后请记住保存,7楼已经有说明,如果你也有戴眼镜高速飞行这功能才是体验第一视觉最佳利器,与只是盯着7寸屏看两码事。前进是前顷角度,而刹车是后仰角度,开启云台功能就是可以保持府仰角度,舵机响应速度不够快,因为不是航拍所以也足够了,如果见到好看景物悬停,调下镜头就可以看到,而固定镜头就不可能做到(我用4MM镜头比3.6好用些),这只是个人体会。

网友(2016-01-03):
穿越机加云台会不会影响对飞机姿态的判断?

网友:
技術貼, 頂起